msp430单片机上电复位后,各个寄存器初始值是多少?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
msp430单片机上电复位后,各个寄存器初始值是多少?有相关资料吗?手册上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我查了相关手册一直找不到这些值的情况,请高手指点我下?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寄存器初值?谢谢,如果有中文资料请发一份给我,谢了,因为我是初学者!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set就是清0的意思,复位的时候为0;
unchanged是不改变的意思,上电复位的时候应该是不确定的,其他复位保持内容不变。
0200就是复位的时候是0200

网友:
user's guide上有。复位后的初始值。

网友:
我看到的表格和你的不一样,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帮我分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太感谢楼上的朋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set就是清0的意思,复位的时候为0;
unchanged是不改变的意思,上电复位的时候应该是不确定的,其他复位 ...

看了你的回答,豁然开朗

网友:
可见不同系列family user‘s guide 下面那一排01100000就是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