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不能发数,使用查询方法

楼主:
公司的板子是,485 通讯,使用stm32f103re,USART1通讯,485使用端口GPIOA PIN11,USART_RX对应GPIOA PIN10,USART_TX 对应GPIOA PIN9

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只是做了一个要放数据的程序,可是就是无法下发数据。可以保证连线等硬件没有任何问题。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指出问题所在!万分感谢!

程序请见附件。

源代码,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是我写的不够了清楚吗?

网友:
txd 配置不正确 改了试试

//串口使用的GPIO口配置
     //配置串口接收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发送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说的改了,可是还是不行啊。。。

网友:
按照LZ的程序,在我的板上调试成功,有一点改动,看能不能帮到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