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段代码编得对不对?关于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
一下是对TIM3 的初始化,是否需要定义定时器的通道号,应该怎么设置?
我想让TIM3的CH3(PB0)产生PWM波,帮我看看下面的程序:
void TIM3_Configuration(uint Period,uint Pulse)                                        //使用PB0作为电机的PWM输出,TIM3_CH3属于APB1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由APB1时钟控制的外设中的TIM3端口

  /* TIM3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TIM_DeInit(TIM3);                                                                                          //复位定时器3所有寄存器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                                                   //预分频数为1,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方式为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 1;                                           //设置计数器溢出后的重载初值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配置时钟分隔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循环计数次数值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用以上参数初始化定时器时间基础模块

  /* Channel 3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Pulse;                                                        //设置捕获比较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设置TIM_OCPolarity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j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Break, dead time and lock configuration*/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5;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TIM_BDTRConfig(TIM3, &TIM_BDTRInitStructure);
  //清中断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TIM1中断源设置,开启相应通道的捕捉比较中断

  TIM_ITConfig(TIM3, TIM_FLAG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
  TIM_CtrlPWMOutputs(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的PWM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