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
这个三极管和稳压管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啊 ?还有如果rb2上的三极管那部分电路干掉会不会持续高电平
最右边的那个东西是是个存储器里面有数据

网友:
看到了iButton字样,应该是单总线通讯的东西,三极管那部分电路是必须的。搜索一下单总线试试吧。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

PIC16F873是个单片机,稳压管是用来保护的。三极管是用来发数据的,去掉了就发不了了。

网友:
将单总线的双向通信用三极管分开2个IO口实现。。。。。1个口收,1个口发。。。

网友:
在这个电路中,三极管貌似好像是做开关作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是发状态的时候RB2作为输出,RB1的状态呢,设置成高阻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引脚应该是接收用的,在RB2输出时,设置成高阻与否,不影响发送,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问反了,应该是输入状态时,RB1作为输入,RB2应该输出高还是低呢,输出高时三极管的集电极为0,输出低时,三极管集电极为1,这两种情况会影响RB1的接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