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之MSP430 定时器

楼主:
MSP43016 位定时器能够同时支持多个比较与捕获以及PWM 输出、独立定时的功能。

定时器A 与定时器B 结构上很类似 如图1,大致分为3 个单元:计数单元、捕获/ 比较单元、输出单元。 以定时器A 为例,定时器的计数单元以计数器 TBR 为核心,计数时钟源可以选择 TACLKACLKSMCLK、外部时钟。时钟信号可以被12 4 8 分频,以降低计数频率。计数模式可以选择4 种,如图2所示。定时器 A 中的各个模块共用一个计数单元。定时器 A 与定时器B 相同。定时器中的捕获/ 比较单元有多个,如定时器TimerA3 中有3 个捕获/比较单元,每一个捕获/ 比较单元都有相同的结构。工作时首先将捕获/ 比较寄存器CCRx 中的值载入寄存器 TBCLx。由寄存器 TBCLx中的值与计数器中的值进行比较,相等时驱动输出单元。比较方式通常用于定时,根据计数器所选的时钟频率计算出定时时间所需的计数值,载入寄存器 TBCLx。定时器启动后,计数器中的值通过比较器与寄存器TBCLx中的值比较,相等则定时时间到。捕获方式通常用于记录某一事件发生的时间。

当捕获源的信号满足捕获条件时,硬件自动将寄存器 TBR 中的值写入寄存器 TBCCRx 。例如,要测量一个方波的周期,可以定义上升沿捕获。每次捕获时,读出寄存器TBCCRx 中的值,两次读出的计数值的差所代表的为两次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即方波的周期。根据计数器所选择的时钟的频率与计数值可以计算出方波的真正周期。无论是捕获还是比较模式,都可以触发中断。 每个捕获/ 比较单元都对应一个输出单元,用于输出信号。有 8 种工作模式可以选择,分别是:输出模式、置位模式、PWM 翻转/ 复位模式、PWM 置位/ 复位模式、翻转模式、复位模式、PWM 翻转/ 置位模式、PWM 复位/ 置位模式。定时器A 与定时器B 结构上的不同在于,定时器 A 中直接进行TAR CCRx 的对比,但定时器B 中与TBR 进行比较的寄存器不是 CCRx,而是 TBCCLx ,工作前需要先将寄存器CCRx 的值装载进寄存器 TBCCLx.

定时中断

定时中断是定时器最基本的应用方式。预定一个时间值,到时间后产生中断。定时中断可以用来计时,也可以按照一定的频率执行某一段程序,如定时信号检测等等。

定时器结构

定时器结构

定时器计数模式

定时器计数模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想用timer_a作为计数器,用两路计数器同时计数,当一路计数器达到要求时停止该计数器计数,但不能影响另一个计数器,我该如何控制。请赐教 我用的时msp430g2553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个新手  遇到了一个问题 搞不明白  会的帮我看看
为什麽这段程序定时间隔为30s 呢? 对吗?

TACTL = TASSEL0 + TACLR; // 设置定时器A控制寄存器,
// TASSEL0=0x0100,选择辅助时钟ACLK(32kHz)
// TACLR=0x0004,清除定时器A计数器
CCTL0 = CCIE; //使能定时器A捕捉与中断功能,CCIE=0x0010
CCR0 =32768; // 设置计数器CCR0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