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ee和TI zigbee的区别

楼主(2012-05-30):
Xbee和TI zigbee的区别
本人新手,刚最近要做一个定位系统,现在看好Xbee与TI 的CC系列芯片。但是有几个问题没有弄明白。
一、两者之间有没有区别?还是说Xbee实际就是使用的TI芯片。
二、一般说用RSSI定位,但是听说TI最新的芯片里内嵌了定位引擎,做起定位来会比较方便,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哪个型号里面的有这样的定位引擎呢?
定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下,转了一圈看大家都是用的TI的,想知道为啥不用其他厂家的呢?

网友A:
xbee模块是美国DIGI的zigbee模块,XBEE只是型号
xbee模块是美国DIGI的zigbee模块,XBEE只是型号,是一种远距离低功耗的数传模块,频段有2.4G,900M,868M三种同时可兼容802.15.4协议。可组mesh网络,每个模块都可以做为路由节点,协调器,以及终端节点。
xbee模块,印象中好像是ATMEL(900Mhz)和EMBER(2.4G)的方案, 没看到TI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意思是现在要开发一个项目,在想用Xbee还是TI的。虽说Xbee用的是ember的片子,但是毕竟是作为RF模块用的;而TI也有自己做成了的RF模块。
我的意思是比较XBEE和TI他们两者的模块,而不是说比较芯片。
不知道为啥大家偏好用TI呢?他在定位方面比其他的模块有优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