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4 学习中

楼主:
正在学ti m4,中文资料比较少,有在学的吗?一起交流。。。。。。~

今天主要是熟悉ccs开发环境

开发包自带例程编译ok。
做少许改动,编译ok。
将工程文件整体拷贝到其他文件路径,嗨。。。死活不行。
对比个各个生成工程文件,确实有些路径信息在里边。一一修改还是不行。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下。。。谢谢先

led闪烁了。
利用几个函数
GPIODirModeSet;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PinWrite;
调试时发现编译器会自动把冗余代码删除。
延迟程序直接被优化掉了,做了些小改动,仍用延迟的办法。
有时间要看其编译原理。“想当然”会出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在论坛交流,有一部分朋友在试用M4,应该可以共同讨论的。

网友:
没用过,朋友一起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加一下这个群 233795953

网友:
建议楼主先学好英文吧,不然以后看别的资料也是麻烦

网友:
今天主要是熟悉ccs开发环境

开发包自带例程编译ok。
做少许改动,编译ok。
将工程文件整体拷贝到其他文件路径,嗨。。。死活不行。
对比个各个生成工程文件,确实有些路径信息在里边。一一修改还是不行。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下。。。谢谢先

网友:
明天计划

控制led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包自带例程编译ok。 做少许改动,编译ok。 将工程文件整体拷贝到其他文件路径,嗨。。。死活不行。 对比个各个生成工程文件,确实有些路径信息在里边。一一修改还是不行。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下。。。谢 ...

CSS没用过。

一般是要在编译器里设置包含文件路径的,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路径的设置要麻烦一点。
在 project active 的情况下,按 【ALT】+【ENTER】会弹出工程属性设置。
要注意【Build------build variables】 SW_ROOT 中 Stellarisware 包的地址。
还有 【resource ----link resource】中 SW_ROOT 的地址。

网友:
确实英文很重要啊!有时候真要仔细读规格书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led闪烁了。
利用几个函数
GPIODirModeSet;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PinWrite;
调试时发现编译器会自动把冗余代码删除。
延迟程序直接被优化掉了,做了些小改动,仍用延迟的办法。
有时间要看其编译原理。“想当然”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径的设置要麻烦一点。在 project active 的情况下,按 【ALT】+【ENTER】会弹出工程属性设置。要注意【Build------build variables】 SW_ROOT 中 Stellarisware 包的地址。还有 【resource ----link resourc ...

谢谢你的指点。

待彻底搞清了,写个教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