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u-cos的任务控制块与任务指针的关系!

楼主:
 在看书看到任务控制块的介绍,任务控制块链表的介绍以及任务堆栈的介绍时,模糊了概念,求各位大神给小弟详解一下。
任务控制块,任务控制块链表以及任务堆栈3者的关系?
任务控制块,与任务堆栈是否使用同一个RAM地址空间?还是各自有自己的空间?
任务控制块与任务控制块链表的关系?
空闲任务控制块链表与任务控制块链表是不是占用着同一个大小且不同地址的RAM空间?
以及能否详细教一下小弟怎么将u-cos II 一直到PC机的VC++2010上?
小弟是在校大学生,对单片机比较感兴趣,就开始学u-cosII了,没人带入门感觉比较吃力。想问有哪位大神能否当小弟的u-cos导师? 联系QQ:562416191.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求助,u-cos的任务控制块与任务指针的关系!

在看书看到任务控制块的介绍,任务控制块链表的介绍以及任务堆栈的介绍时,模糊了概念,求各位大神给小弟详解一下。
任务控制块,任务控制块链表以及任务堆栈3者的关系?
任务控制块,与任务堆栈是否使用同一个RAM地址空间?还是各自有自己的空间?
任务控制块与任务控制块链表的关系?
空闲任务控制块链表与任务控制块链表是不是占用着同一个大小且不同地址的RAM空间?
以及能否详细教一下小弟怎么将u-cos II 一直到PC机的VC++2010上?
小弟是在校大学生,对单片机比较感兴趣,就开始学u-cosII了,没人带入门感觉比较吃力。想问有哪位大神能否当小弟的u-cos导师? 联系QQ:562416191.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我是新手,想问一下为什么要移植到VC++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想问一下为什么要移植到VC++上去?

网友:
任务控制块,任务控制块链表以及任务堆栈3者的关系?
答:任务控制块保存任务的基本属性,系统通过TCB来对任务进行各类操作。
    系统中建立的所有任务的任务控制块构成任务控制块链表。
    任务堆栈和任务控制块唯一的联系在于任务控制块中保存了对应任务的任务堆栈栈底指针和堆栈大小。
任务控制块,与任务堆栈是否使用同一个RAM地址空间?还是各自有自己的空间?
答: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使用不同的空间。
任务控制块与任务控制块链表的关系?
答:不说了,上面说过了。
空闲任务控制块链表与任务控制块链表是不是占用着同一个大小且不同地址的RAM空间?
答:关于这点,你先搞清楚什么是链表,然后你就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在移植VC++上面比较方便啊,想看运行结果就直接输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再问一个问题,任务切换时,需要保存程序PC值。想问的是,在保存PC值的那条指令执行时,保存的就是PC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那岂不是保存的是 任务级调度器
void OSSched()  中的 OS_EXIT_CRITICAL();的指令地址?
也就是说当这个任务重新得到CPU的使用权时,是不是也是从OS_EXIT_CRITICAL();开始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borland的C/C++编译器也挺方便的啊,我用的BC45,已经带了图形界面的了,以工程的方式组织整个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宾果!恭喜你答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