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非法中断问题

楼主:
自己做的DSP2812板子,出现如下问题:用合众达510PLUS仿真器链接上DSP,LOAD完.out文件,然后go main,到此系统都正常,这时如果点击全速运行(F5)程序立即跳到非法中断里面,每次重新加载都是如此。但是如果在main()中的while(1)之前的初始化部分加个断点,go main后点击全速运行,程序正常停在断点处,这是再继续点击全速运行,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了。每次加载后调试都是这样,困惑了好久也没找到问题,还望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下。期间我检查了cmd文件,没有地址重叠现象,主要是在合众达的开发板上没有这问题。基本排除了程序的问题,但是硬件部分的问题确实没有找到,还望大家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你的程序是不是跑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碰到到非法中断的问题,不过是由于软件的问题而不是硬件的问题(操作数组溢出或者程序量太大等原因就可能会导致非法中断)。

对于你的情况
这里http://www.ideyi.org/bbs/article_1078_375098.html有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由于内核电源不稳定引起的。谢谢各位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根源,电源不稳有可能导致DSP被锁死哦

网友:
好久没见阿胶上来了,欢迎

网友:
楼主您好,请问,你是如何发现内核电源不稳的  我出现的情况和你一样  而且还发生了锁死的状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