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按键

楼主:
独立按键一端接430的I/O口,另一端接地。但每次一运行完P1DIR  &=~BIT0后,此时按键没按,PIN中BIT0位就输入0,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
找到答案了,我用的是5系列的,I/O口自带上拉电阻,但要在程序里设置P1REN  |=BIT0才可以。PxREN为上拉/下拉电阻使能寄存器

网友:
内部上拉使能 P1REN |=  BIT3;                          //打开上拉,电路板上没有上拉电阻我程序里一般也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