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这个驻极体话筒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加大??

楼主:
我想把这个驻极体话筒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放大,要如何改变电路里元件的数值呢???请各位大大帮个忙!!!

网友:
1、调整R3,使MK的1脚电压是VCC的一半。
2、增大R4,调整R5使Q1的C极电压是VCC的一半。但这并不是无限的,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