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请教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0^1;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void main()
{
  while(1)
        LED=~LED;
        delay(3);
   break;

1、运行错误?
2、另外去掉break运行到LED=~LED;为何不动了?

网友:
掉了大括号

网友:
LED=~LED;
为何用定时器可以闪烁,用上面延时就不能闪烁呢?

网友:
你死循环范围没规定好,一直在LED=~LED里循环;不能闪烁可能是你延时的不够,你感觉不出来它已经延时了,你加大延时试一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