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系统有问题呀,一直提示有新消息,但是没有新消息。

楼主:
最近两天每次登陆都提示有新消息,但是打开看了没有新消息,都是原来的消息,未读消息里面也没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使用什么浏览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IE6,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未读消息里的信息大家都看了么,因为有些未读消息没读 也会一直提示?

网友:
请技术调整了一下,请大家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改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360极速浏览器,现在不提示有新消息了,应该是整好了

网友:
论坛对问题解决的效率就是高呀!:rose:

网友A:
还有个小 问题,自己给自己的帖子回复也有消息提示,这个是可以去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小 问题,自己给自己的帖子回复也有消息提示,这个是可以去掉的吧

再试试~~

网友:
我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不提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提示要点好多下才能找到,是不是能改进一下呢,论坛的图片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