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报到。。求解惑,汇编的。。不知道断点是在哪里

楼主: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23H
                LJMP         COM_INT
                ORG         1000H
MAIN:                 MOV         SP,#53H        ;设置堆栈指针
                ACALL RECEI                ;调用接收子程序
HERE:                SJMP         HERE
RECEI:         MOV         R0,#78H        ;设置地址接收区
                MOV         TMOD,#20H        ;设置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方式
                MOV         TH1,#0F3H        ;设置波特率
                MOV         TL1,#0F3H
                MOV         PCON,#80H        ;波特率加倍
                SETB         TR1                ;开计数器
                MOV         SCON,#50H        ;设置串行口工作方式1,接收
                MOV         IE,#90H        ;开中断
                CLR         F0                ;标志位清“0”,先接收的是地址
                CLR         7FH                ;=1,表示接收数据结束
WAIT:                JNB         7F,WAIT        ;查询标志位等待接收
                RET
COM_INT:        PUSH         DPL                ;压栈, 保护现场
                PUSH         DPH
                PUSH         Acc
                CLR         RI                ;接收中断标志位清“0”
                JB         F0,R_DATA        ; 接收是数据?地址?F0=0地址
                MOV         A,SBUF        ;接收的是地址帧数据
                MOV         @R0,A                ;将地址帧送指定的寄存器
                DEC         R0
                CJNE         R0,#74H,RETN
                SETB         F0                ;置标志位, 地址接收完毕
RETN:                 POP         Acc                ;出栈, 恢复现场
                POP         DPH
                POP         DPL
                RETI                        ;中断返回
R_DATA:        MOV         DPH,78H        ;数据接收程序区
                MOV         DPL, 77H
                MOV         A,SBUF        ;接收数据
                MOVX @DPTR,A        ;送指定的数据存储单元中
                INC         77H                ;地址加1
                MOV         A,77H                ;判断当前接收的数据的地址
                JNZ         END2                ;是否应向高8位进位
                INC         78H
END2:                 MOV         A,76H
                CJNE         A,78H,RETN        ; 是否最后一帧数据,否则继续
                MOV         A,75H
                CJNE         A,77H,RETN        ;是最后一帧则各种标志位清“0”
CLR         ES                ;关闭串行口中断
                CLR         EA                ;关中断
                SETB         7FH                ;设置数据接收完毕标志
                SJMP         RETN                ;跳入返回子程序区
                END

网友:
断点是WAIT这里还是HERE这里。我分析是在WAIT这里,要是那样接收完数据帧之后。中断返回就变成子程序返回到MAIN这里。然后不就执行HERE了吗。这样不就陷入死循环了吗。。那样还可以执行到END吗?

网友:
如果是工程师,最好以后不用汇编,我们老板都不用汇编的工程师哦

网友:
我只是在学习。。我也不喜欢用汇编。但是得看得懂汇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