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02遇到的一个很纠结的问题!

楼主:
MSP430G2202  P1.4是P1.4/TA0.2/SMCLK/A4/VREF+/VEREF+/TCK  复用引脚,我要输出两路PWM, P1.2没问题,到了P1.4,纠结了,TACCR2,TACCTL2都设了,结果输出的波形一看,是SMCLK的,不是PWM输出,很纠结,不知道其他芯片有这问题么,怎么解决呢!

网友: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你P1SEL有没有设置啊?

Bit = 0: I/O function is selected for the pin
Bit = 1: Peripheral module function is selected for the pin

网友:
wo ye我也发现你这个问题 用定时器0可以 CCR0匹配中断  CCR1就不行

网友:
原因如下

是P1SEL2这个寄存器的设置,这个设置用来扩充P1口的其它功能

网友:
你仔细看MSP430G2202的数据手册中关于每个端口的第二功能的选择 你就知道了!

网友:
确实啊,没有细心看下数据手册,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