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或者计算出动态电阻的等效值?

楼主:
类似于一个带开关的电阻,测得电流信号呈方波的形式。怎么来测得它的一个固定的等效电阻,或者用计算的方法怎么来计算?

网友:
你说的是测量这个信号的内阻吧????  如果是的话,直接外接一个电阻,示波器观察波形,得到2次不同电阻下的电压值,使用欧姆定律进行计算就可以得到内阻。

网友:
计算动态阻用变量、求内阻要用实际值。

网友:
如果基于能量相等的原则,个人认为,动态电阻R’=T/t*R(T为方波周期,t为开关导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