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的问题。

楼主:
VHDL程序是对的,顶层原理图也没有问题,当我把顶层模块的device改成适合实验箱的型号时,再compiter检查时,会提示protect doesn't fit.是什么原因啊?(我用的是Max+plus 2).

网友:
可能你新改的DEVICE 的IO不多,就不能FIT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还在用Max+plus 2,会不有些落后了?

网友:
落后归落后,但是应该能用哦

网友:
查查CPLD内部资源是否够用,再看看引脚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楼主赶紧过度到 Q II 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