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VAVR基于DS158b20检测发生的问题请高手解决,

楼主:
请高手帮忙我仿真出来只显示15.这是为什么刚开始用CVAVR好多不懂。请谅解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l,temh,tem,tt,a,b;
flash uchar table[]={'0','1','2','3','4','5','6','7','8','9',};
// 1 Wire Bus functions
#asm
   .equ __w1_port=0x1B ;PORTA
   .equ __w1_bit=0
#endasm
#include <1wire.h>

// DS1820 Temperature Sensor functions
#include <ds18b20.h>

// Alphanumeric LCD Module functions
#asm
   .equ __lcd_port=0x15 ;PORTC
#endasm
#include <lcd.h>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A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A=0x00;
DDRA=0x00;

// Port B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B=0x00;
DDRB=0x00;

// Port C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C=0x00;
DDRC=0x00;

// Port D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D=0x00;
DDRD=0x00;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0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h
// OC0 output: Disconnected
TCCR0=0x00;
TCNT0=0x00;
OCR0=0x00;

// Timer/Counter 1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1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FFh
// OC1A output: Discon.
// OC1B output: Discon.
// Noise Canceler: Off
// Input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 Timer1 Overflow Interrupt: Off
// Input Capture Interrupt: Off
// Compare A Match Interrupt: Off
// Compare B Match Interrupt: Off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 Timer/Counter 2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2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h
// OC2 output: Disconnected
ASSR=0x00;
TCCR2=0x00;
TCNT2=0x00;
OCR2=0x00;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ff
// INT1: Off
// INT2: Off
MCUCR=0x00;
MCUCSR=0x00;

// Timer(s)/Counter(s)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x00;

// Analog Comparator initialization
// Analog Comparator: Off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Capture by Timer/Counter 1: Off
ACSR=0x80;
SFIOR=0x00;

// 1 Wire Bus initialization
//w1_init();

// LCD module initialization
lcd_init(16);
while (1)
      {
      w1_write(0XCC); //发转换命令
      w1_write(0X44); //启动
      delay_ms(750);
        w1_init();
        w1_write(0XCC); //读
        w1_write(0XBE);

        teml=w1_read();
        temh=w1_read();
        delay_ms(750); //延时
        tem=temh;
        tem=tem*256;
        tem|=teml;
        tt=tem*0.0625;
        tem=tt*10+0.5;

        //tem=ds1820_read_spd(0xbe);
        //tem=0x16;
        a=tem/100;
        b=tem%100/10;

        //a=4;b=5;

         lcd_clear();
         lcd_gotoxy(6,0 );
         lcd_putsf("temp");
         lcd_gotoxy(6,1 );
         lcd_putchar(table[a]);
         lcd_gotoxy(8,1 );
         lcd_putchar(table);

      };
}

网友:
  1. /* measure and display the temperature(3) */
    while (1)
    {
    j=1;
    for (i=0;i<devices;i++)
    {
    // 格式化輸出到 lcd_buffer 陣列中,而不是使用 putchar() 從 UART 發送出去
    // Configure Project \ C Compiler \ (s)printf Features : float,width,precision
    // 原本是 int,width ROM 4052 Byte 修改為 float,width,precision ROM 6564 Byte 40.1%
    // 函式原型 float ds18b20_temperature(unsigned char *addr);

    sprintf(lcd_buffer,"t%u = %+.3f oC", j++, ds18b20_temperature(&rom_code[i][0]));

    puts(lcd_buffer); // 使用 putchar() 將字串 lcd_buffer 從 UART 發送出去,並在結尾自動補上換行符 \n,沒有此行,無法印出
    lcd_clear(); // LCM 清螢幕
    lcd_puts(lcd_buffer); // LCM 顯示存在 SRAM 中 lcd_buffer 陣列的字串
    delay_ms(2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