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刚接触FPGA,有点晕,想问下:RAM 8位宽,32字节深度,什么意思.....

楼主:
我知道这问题很笨哈....

网友:
即能存储32个字节,每个字节为8个位,和8位单片机RAM差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该RAM读写时以字节(8bit)为数据单元来进行,最多可存储32个。
还可以是别的自己定义的方式,比如512X16bit、64X8bit等等。

网友:
8位宽,表示RAM一个地址存储数据的位数;

32字节宽表示RAM总共的地址数目。

网友:
谢谢 楼上各位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一个,

网友:
不客气,应该的!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