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电子MCU
瑞萨小车电路分析---使用PWM驱动电机的电路

楼主(2012-06-01):
瑞萨小车电路分析---使用PWM驱动电机的电路
瑞萨小车是采用了H8微处理器(H8F3048)为处理芯片构建的。
电路主要分为采集部分、处理部分、驱动部分。
下面针对驱动部分进行一些分析和解释。希望对大家理解这个电路有所帮助。
如下图所示:下图为小车电机部分的驱动电路。瑞萨小车的驱动为后置双轮异步驱动。
在电路板的下方,固定有两个直流电动机,每个电动机驱动一个后驱动轮,两个后轮的速度可以有不同,且差速可以很大。
这样,在后期竞速比赛时,小车在大角度弯道处,可以根据转向的角度和当前的速度,针对两个后轮转速进行算法调整,让两个后轮的速度具有差速,有点类似于汽车上边的差速器的功能,使过弯更灵活,不会出现摆尾和飘逸的现象。
前轮采用双轮前置,无驱动能力,只做为方向控制轮。小车控制部分通过PWM信号控制舵机进行行进方向控制。
本电路配有两套H桥的电机驱动电路,能够分被控制两个电机进行前进和后退操作。
两个H桥电路由CPU的引脚所控制。
下图为电机驱动电路的原理图:
这是CPU给出的脉冲信号的前级调理电路。将单一的脉冲进行处理,形成分别控制PMOSFET和NMOSFET的两个波形。
H桥在理想波形状态下是不会有很大热量的,但是在实际波形下,会发出特别高的热量来。这是因为不理想的脉冲波形,缓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会造成PMOSFET和NMOSFET导通和截止时间过长而产生一段时间的同时导通,发出很大的热量。
这里通过这个调整电路,将一个脉冲进行了展宽处理。使用了RC积分电路,延时时间为T=CR,t=40uS。
74HC14是带有施密特触发器的非门,RC延迟电路产生的延迟,会在它上面变成脉冲的向后平移。在经过一些逻辑运算处理,就形成了两路一宽一窄的控制信号了。
这是H桥功率驱动电路,H桥完成电机的正转、反转、刹车等动作。电源的正极端,采用P沟道FET;负极端,采用N沟道FET。
需要注意的是:H桥单侧的两个FET是不可以同时导通的。如果两个FET同时导通,那么FET导通后的DS之间肥肠小的阻值会造成电源与地之间的短路,造成FET的烧毁和其他重大的问题。
这里要解释一下上图中的BA1A4M器件。如下:
驱动电路中的PB2通过对BA1A4M的控制实现了对前进和后退的控制。
直流电
差速器
微处理器
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