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G2452 launchpad 触摸程序 就两个按键就行

楼主:
 各位大神 小弟刚接触msp430 launchpad 想做个触摸按键玩下 网上资料英文多 不是很理解 希望大神们帮帮忙 给个程序 最好是有解析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上传的第一个文件LAUNCHPAD的触摸板的官方代码!一个是“风火轮的”,另一个是滑动触摸板的。

另外一个压缩文件里的是TI提供的电容触摸的库,希望你多查查里面的资料!

MSP430 LaunchPad实验板触摸感应子卡实例代码.zi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实列就好

网友:
哇,对二楼大神表示膜拜。。。

网友:
不知道一供可以支持多少个触摸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