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复位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DSP是2812,DSP中有个闪灯程序,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上电之后,DSP不能正常工作,灯不闪,必须得手动按下复位之后才好使。复位电路采用的是10uF电容和10K电阻组合的RC电路,复位时间应该是够的。复位信号又经过了一个74LVC14整流之后,将复位信号输入DSP。试过好多种方法了,最近将复位电路的电阻换成68K的,好使了一阵,现在又不行了。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我使用的DSP是2812,DSP中有个闪灯程序,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上电之后,DSP不能正常工作,灯不闪,必须得手动按下复位之后才好使。复位电路采用的是10uF电容和10K电阻组合的RC电路,复位时间应该是够的。复位信号又经过了一个74LVC14整流之后,将复位信号输入DSP。试过好多种方法了,最近将复位电路的电阻换成68K的,好使了一阵,现在又不行了。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呢 有直接可以软件复位的吗

网友:
都藏着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