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FLASH做一些参数保存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想把一些参数写到LM3S1R21的FLASH里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1 保存的地址空间 :是不是考虑放在FLASH空间的最后面一个块中吗?
2 当读写时要禁用掉全局中断?
3 一般擦除一个块的时间如何计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常都是考虑放到最后一页中,Stellaris 一页是 1K 大小。
最好是关中断。
不同系列的时间不同,TI 有给出值。
可以参考 http://www.ti.com.cn/general/cn/docs/litabsmultiplefilelist.tsp?literatureNumber=spma030

网友:
好的

你都没上QQ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