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开发板 EZ-USB开发板 USB2.0开发板 CY7C68013A开发板 USB+FPGA开发板

楼主:
开发板中心网址:http://www.huanor.com
开发板中心论坛:http://www.huanor.com/bbs
淘宝网址:http://shop36289907.taobao.com
QQ: 871001268或者1911900531
手机:13466617480或者15801405586
座机:010-82534219
Email:huanor_sales@hotmail.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8-1号中海园电子市场地下一层BF-198
USB2.0开发板简介
  该USB2.0开发板采用低功耗ez-usb fx2芯片cy7c68013a-128axc,FPGA芯片EP1C6Q240C8及SRAM芯片IS61LV25616AL-10T等配合完成,实现USB2.0的高速传输。本高速ez-usb开发板的实际传输速度可达38MBytes/s。利用该ez-usb开发板可以轻易搭建高速数据采集系统。
  不论你是USB开发方面的新手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开发人员,都能从本USB开发板套件中获益。完整详细的中文开发文档,包含了我们开发团队多年从事USB开发的精华。如果你是初学者,除了详细的开发文档做教程,我们还专门录制了开发录像,手把手把你领入USB开发的殿堂。如果你是有一定基础的开发人员,我们关于GPIF和SLVE FIFO方面的深入研究,可以为你的实际开发提供宝贵的经验,节省你宝贵的开发时间,提高实际的USB数据传输速度。
USB2.0开发板功能特点
● 符合USB2.0规范,480Mbps高速传输协议标准,兼容USB1.1;
● 完整的固件下载方案,通过VC应用软件下载固件程序到68013芯片中运行;
● 完整的在线编程方案,提供8K bytes程序空间(EEPROM),不需要编程器就能在开发系统上反复烧写程序代码;
● 完整的在线仿真调试方案,通过全窗口化开发环境Keil C,不需要仿真器就能进行仿真调试;
● 完整详细的中文开发文档,可当作开发资料参考手册使用;
● 生动的开发教程录像,助你迅速掌握USB开发要领;
● GPIF开发教程,通过一个实例详细介绍GPIF的开发过程,包括波形编辑,固件编程,实例测试等;
● SLAVE FIFO开发教程,通过一个实例详细介绍SLAVE FIFO的开发过程,包括固件编程,实例测试等;
● 实用的固件下载实例,大大提升产品的灵活性;
● 丰富的实验例子:控制传输,中断传输,同步传输,批量传输,读写速度测试,GPIF单字节读写试验,GPIF大数据流读写试验,SLAVE FIFO 8位数据读写试验,SLAVE FIFO 16位数据读写试验,USB转串口试验,固件程序下载,IO端口控制,I2C控制等;
● 速度测试,实际传输速度可达38Mbytes/s;
● 完整的开发源代码,包括:固件(Keil C51)、应用程序(VC6.0)开发环境(工程)、FPGA源代码、驱动程序(DDK和DriverStudio)等,缩短用户的开发时间;
● 芯片选型,采用128脚FX2芯片CY7C68013A-128AXC,EP1C6Q240C8提供丰富的FPGA资源,大容量256K×16bits 的SRAM,满足高速数据的实时采集;
● 丰富的扩展接口,所有GPIF和SLAVE相关引脚连接到FPGA并有40PIN的外扩插座,独立IO总数达36个,可以方便与外设连接进行二次开发;
项目 说明
硬件主要配置 USB芯片:CY7C68013A-128AXC
FGPA芯片:EP1C6Q240C8
SRAM芯片:IS61LV25616AL-10T
FPGA配置芯片:EPCS4
串口收发芯片:MAX3232ESE
EEPROM芯片:AT24C64AN
3.3VLDO:LM1117-3.3
1.5VLDO:LM1117-1.5
用户扩展接口 留有40引脚IDC接口供用户进行二次开发,用户可用IO总数达36个,外供3.3V电源。
开发文档 详细的开发文档:USB2.0+FPGA开发文档
VC源代码 CYDEMO应用程序源代码
CYPRESS控制面板源代码
固件源代码 由于代码较多,几乎每个开发实例都有对应的源代码,
故再此不一一列出,具体见开发实例。
FPGA源代码
(VHDL) 写速度测试实例
读速度测试实例
SLAVE FIFO 8位读写测试实例
SLAVE FIFO 16位读写测试实例
GPIF单字节读写测试实例
GPIF大数据流读写测试实例
IO测试实例
驱动源代码 固件下载驱动,已构建VC开发环境
FX2通用驱动,已构建VC开发环境
开发实例 固件程序选择实例
固件程序下载实例
控制传输实例
中断传输实例
批量传输实例
同步传输实例
写速度测试实例
读速度测试实例
多线程测试实例
IO测试实例
I2C测试实例
8位SLAVE FIFO 写实例
8位SLAVE FIFO 读实例
16位SLAVE FIFO 写实例
16位SLAVE FIFO 读实
GPIF 单字节写实例
GPIF单字节读实例
GPIF大数据流写实例
GPIF大数据流读实例
USB转串口实例
连接设备实例
获取端点列表实例
68013内部单片机复位实例
68013内部单片机锁定实例
获取设备描述符实例
获取接口描述符实例
获取配置描述符实例
获取端点描述符实例
获取字符描述符实例
获取传送帧实例
其它开发教程 FX2在线仿真教程
FX2在线编程教程
产品发布 CYDEMO应用程序:CYDEMO.exe
安装文件:cydemo.inf
通用驱动程序:hnrezusb.sys
固件下载驱动程序:hnrezloader.sys
光盘内容 用户登记表
USB2.0+FPGA开发文档
开发录像:软件安装设置录像
          SLAVE FIFO开发录像
          GPIF 开发录像
CYPRESS 开发包:EZ-USB_devtools_version_261700
开发工具:VC编程插件Visual Assist X v10.3.1541.0
          C51编译工具keilc51v750a_full++uv3
          驱动开发工具DriverStudio V3.2
          DDK安装包WIN98 DDK、WIN2000 DDK、WINXP DDK
          USB调试工具bushound5.0完美版
          文本编辑器UltraEdit_13.00
大量USB开发相关书籍
USB协议:USB1.1协议(中文和英文),USB2.0协议(英文),
         USB OTG协议(英文)
芯片资料:板上用到的所有器件资料
产品发布实例
VC应用程序源代码
固件源代码
FPGA源代码
驱动程序源代码
电路原理图
产品清单
1、开发板          一块;
2、USB双层屏蔽线   一根;
3、FPGA下载线      一根;
4、串口线          一根;
5、光盘            两张;
开发板中心网址:http://www.huanor.com
开发板中心论坛:http://www.huanor.com/bbs
淘宝网址:http://shop36289907.taobao.com
QQ: 871001268或者1911900531
手机:13466617480或者15801405586
座机:010-82534219
Email:huanor_sales@hotmail.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8-1号中海园电子市场地下一层BF-198

网友:
USB3.0开发板 FPGA+USB3.0开发板 CYUSB3014开发板 FX3开发板

开发板中心网址:http://www.huanor.com
开发板中心论坛:http://www.huanor.com/bbs
淘宝网址:http://shop36289907.taobao.com
QQ: 871001268或者1911900531
手机:13466617480或者15801405586
座机:010-82534219
Email:huanor_sales@hotmail.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8-1号中海园电子市场地下一层BF-198
产品介绍:
  usb3.0-altera-ddr2开发板普通版(简称USB3.0开发板普通版)是开发板中心精心设计的一款FPGA+USB3.0开发板,主芯片架构为:CYUSB3014(FX3系列USB3.0芯片)+EP3C40F484/EP3C16F484(FPGA芯片,2选1)+MT47H64M16HR(1Gbits 16位DDR2芯片,2片)。开发板中心是国内知名的usb开发板供应商,研发人员具有多年的usb工程项目经验,承接的项目包含中科院微电子所等一些国内知名机构的项目。产品品质值得信赖!
  USB3.0芯片采用Cypress公司的FX3系列CYUSB3014-BZXI芯片,该芯片的USB接口符合USB3.0规范,5Gbps传输协议标准,兼容USB2.0、USB1.1、USB1.0。芯片包含有ARM926EJ内核、512K RAM及丰富的外设接口:I2C 、I2S 、UART、SPI等。
  usb3.0-altera-ddr2开发板的电路板采用8层电路,按工业标准精心设计,两片DDR2芯片可以稳定跑到 200MHz(FPGA采用-6等级时),FPGA与USB3.0芯片及FPGA跟外部IO之间的走线均采用等长设计,保证高速信号的可靠传输。两片1Gbits 的DDR2芯片采用独立的地址、控制总线和数据总线,支持采用乒乓倒的数据传输模式。
为什么采用2片DDR2芯片?除了考虑兼容乒乓倒的数据传输模式外,还可以支持数据输入输出同时采用大缓存,这样可以将USB3.0的传输速度发挥到极致,满足各种数据传输需求。两片DDR2芯片同时用上,可以缓存256Mbytes(2Gbits)的数据,在批量传输时再也不用担心缓存不够而丢失数据了! 如下图,每秒速度最大值-最小值=170MB/s,缓存只要大于该值,一般都可以不丢数了。
USB3.0开发板主要特性
●提供高速、稳定的数据传输示例(带源码)。测试数据->DDR2->SLAVE FIFO接口-> CYUSB3014->USB3.0接口->PC机能实现一个字节都不错(不错数、不丢数),高达220Mbytes/s的传输速度。
●大内存,大带宽。采用2片各128M字节的DDR2芯片,并稳定跑到200MHz(FPGA为-6等级时),各自独立的总线满足各种数据传输需求。
●提供DDR2虚拟FIFO模块(带FPGA源码),满足大缓存需求,是进行数据采集的理想选择。DDR2控制不基于NIOS II系统,数据传输更高效。
●连接到接插件的对外扩展IO采用等长设计,用户可以通过开发板直接连接外部高速设备,快速完成产品设计(可将开发板作为一个模块嵌入到用户系统中,我们将提供优惠的单板价格)。
●FPGA跟CYUSB3014之间数据传输采用双通道设计,高速的数据传输通道和低速的控制指令传输通道是独立的。
●丰富的软件功能支持,让您可以更快更高效的进行学习开发。

USB3.0开发板主要硬件资源
●USB3.0芯片:CYUSB3014-BZXI(Cypress公司FX3系列usb3.0芯片,含ARM926EJ内核)
●FPGA芯片:EP3C16F484C8N(Altera公司Cyclone III系列FPGA芯片),
默认配置为EP3C16F484C8N,EP3C40F484C8N为USB3.0开发板企业版配置
●DDR2芯片:MT47H64M16HR(Micron公司DDR2芯片),16位1Gbits(128MBytes),2片(共2Gbits)
●FPGA配置芯片:兼容型EPCS64(64Mbits容量)
●USB配置芯片:I2C接口配置芯片24LC256,SPI接口配置芯片M25P40-VMN6TPB
●电源芯片:TPS650243(Ti公司多路电源管理芯片,FPGA系统的电源好搭档)
●USB3.0接口:Micro Type B型接口
●USB接口保护芯片:RCLAMP0524J
●RS232串口:MAX3232(Maxim公司RS232芯片),支持全双工
●按键及LED:4路按键和4路LED
●72个扩展IO:含24个1.8V IO,32个3.3V IO,16个2.5V或3.3V可配置 IO(支持LVDS传输)
●Usb3.0芯片IO均已引到FPGA,使用更方便;

USB3.0开发板主要软件资源
●完整的固件下载方案,通过应用程序下载固件程序到CYUSB3014中运行;
●完整的在线编程方案,不需要编程器,通过应用程序烧录程序到配置芯片中;
●完整的在线仿真方案,通过ARM-JTAG口对USB3.0芯片的固件程序进行仿真;
●完整的FPGA->USB->PC机和PC->USB->FPGA数据传输实例;
●USB3.0读速度测试实例;
●USB3.0写速度测试实例;
●虚拟16路逻辑分析仪实例;
●虚拟4路示波器实例;
●3路按键获取和3路LED灯控制实例;
●包含所有cypress官方固件实例,如下图;
firmware
├─basic_examples
│  ├─cyfxbulklpautoenum
│  ├─cyfxbulklpauto_cpp
│  ├─cyfxbulklpotg
│  ├─cyfxbulksrcsink
│  ├─cyfxbulkstreams
│  ├─cyfxflashprog
│  ├─cyfxisolpauto
│  ├─cyfxisolpmaninout
│  ├─cyfxisosrcsink
│  ├─cyfxusbdebug
│  ├─cyfxusbhost
│  └─cyfxusbotg
├─dma_examples
│  ├─cyfxbulklpauto
│  ├─cyfxbulklpautomanytoone
│  ├─cyfxbulklpautoonetomany
│  ├─cyfxbulklpautosig
│  ├─cyfxbulklplowlevel
│  ├─cyfxbulklpmandcache
│  ├─cyfxbulklpmaninout
│  ├─cyfxbulklpmanmanytoone
│  ├─cyfxbulklpmanonetomany
│  ├─cyfxbulklpmanual
│  ├─cyfxbulklpmanual_rvds
│  ├─cyfxbulklpman_addition
│  ├─cyfxbulklpman_removal
│  └─cyfxbulklpmulticast
├─huanor_examples
│  └─HuanorFx3Example
├─serialif_examples
│  ├─cyfxgpioapp
│  ├─cyfxgpiocomplexapp
│  ├─cyfxuartlpdmamode
│  ├─cyfxuartlpregmode
│  ├─cyfxusbi2cdmamode
│  ├─cyfxusbi2cregmode
│  ├─cyfxusbi2sdmamode
│  ├─cyfxusbspidmamode
│  ├─cyfxusbspigpiomode
│  └─cyfxusbspiregmode
├─slavefifo_examples
│  ├─slfifoasync
│  └─slfifosync
└─uvc_examples
   ├─cyfxuvcinmem
   └─cyfxuvcinmem_bulk
●包含所有cypress官方PC机应用实例,如下图;
application
├─cpp
│  ├─bulkloop
│  ├─Fx3Client
│  └─streamer
└─c_sharp
   ├─bulkloop
   ├─controlcenter
   └─streamer

USB3.0开发板提供的相关软件及资料
●Cypress官方正式发布版开发包(EZ-USB FX3 SDK 1.1):
FX3_SDK,CySuiteUSB3_x64,CySuiteUSB3_x86,Eclipse,ARM_GCC。
●Cypress官方USB3.0培训资料;
●Cypress官方开发板原理图及PCB文件(包含gerber制板文件);
●usb3.0-altera-ddr2开发板原理图(pdf格式);
●usb3.0-altera-ddr2开发板所有程序源码,包括PC机应用程序源码、USB3.0固件源码、FPGA程序源码;
●usb3.0-altera-ddr2开发板使用手册及相关器件的手册等;

USB3.0开发板清单
1、 usb3.0-altera-ddr2开发板 1块;
2、 高级USB3.0线             1条;
3、 串口线                   1条;
4、 光盘                  1张;
USB3.0开发板选配配件
1、 USB Blaster 下载线(免费赠送JTAG口转接线一条);
2、 ARM J-Link下载线;
开发板中心网址:http://www.huanor.com
开发板中心论坛:http://www.huanor.com/bbs
淘宝网址:http://shop36289907.taobao.com
QQ: 871001268或者1911900531
手机:13466617480或者15801405586
座机:010-82534219
Email:huanor_sales@hotmail.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8-1号中海园电子市场地下一层BF-198

网友:
USB3.0高速AD DA开发板 USB3.0开发板 至尊版

开发板中心网址:http://www.huanor.com
开发板中心论坛:http://www.huanor.com/bbs
淘宝网址:http://shop36289907.taobao.com
QQ: 871001268或者1911900531
手机:13466617480或者15801405586
座机:010-82534219
Email:huanor_sales@hotmail.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8-1号中海园电子市场地下一层BF-198

产品介绍:
  usb3.0-altera-ddr2开发板至尊版版(简称USB3.0开发板至尊版)是在USB3.0开发板企业版基础上的功能加强版(同时也包含USB3.0开发板普通版所有功能,点击查看),带高速AD和DA转换器,传输速度更高。开发板带2通道10位40Msps的高速A/D转换器和3通道10位140Msps的高速视频D/A转换器。

USB3.0开发板至尊版主要特性:
●FPGA芯片:EP3C40F484C8N(资源更丰富,功能更强大)。
●AD芯片:AD9218,10位、40MSPS、双通道ADC。
●DA芯片:ADV7123,10位、140MHz、三通道高速视频DAC。
●单端输入至差分输出放大器(AD缓冲运放):AD8132,-3dB带宽:350MHz,压摆率:1200V/us。
●A/D、D/A数据传输采用各自独立的DDR2大缓存,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可靠。
●AD输入信号范围:电压±1V,50Ω输入阻抗。
●DA输出信号范围:电流2mA~18mA,板载75Ω电阻,对应0.15~1.35V电压输出。
●稳定的AD采集实例:双通道10位,40MSPS同时采样实例。
●稳定的DA输出实例:三通道10位,40MSPS同时输出实例,三通道同时分别输出方波、锯齿波和正弦波。
●电路系统低噪声设计:见逻辑分析仪页面图片,10位AD只有最低位数据在跳变。
●硬件预留VGA接口,可进行10位高速VGA视频输出扩展实验。
●硬件预留标清视频采集(TVP5150)接口,可进行标清视频采集扩展实验。
●提供Altera ddr2 sdram high performance controller IP 核。
●提供高速、稳定的数据传输示例(带源码)。测试数据->DDR2->SLAVE FIFO接口-> CYUSB3014->USB3.0接口->PC机能实现一个字节都不错(不错数、不丢数),高达310Mbytes/s的传输速度。
●大内存,大带宽。采用2片各128M字节的DDR2芯片,并稳定跑到200MHz(FPGA为-6等级),各自独立的总线满足各种数据传输需求。
●提供DDR2虚拟FIFO模块(带FPGA源码),满足大缓存需求,是进行数据采集的理想选择。DDR2控制不基于NIOS II系统,数据传输更高效。
●连接到接插件的对外扩展IO采用等长设计,用户可以通过开发板直接连接外部高速设备,快速完成产品设计(可将开发板作为一个模块嵌入到用户系统中,我们将提供优惠的单板价格)。
●FPGA跟CYUSB3014之间数据传输采用双通道设计,高速的数据传输通道和低速的控制指令传输通道是独立的。
●丰富的软件功能支持,让您可以更快更高效的进行学习开发。

USB3.0开发板至尊版清单
1、 usb3.0-altera-ddr2开发板     1块;
2、 高速ad da基板     1块;
3、 USB Blaster下载线     1条;
4、 FPGA下载线转接板     1块;
5、 ARM J-Link下载线     1条;
6、 ARM下载线转接板     1块;
7、 高级USB3.0线     1条;
8、 串口线     1条;
9、 光盘     1张;

开发板中心网址:http://www.huanor.com
开发板中心论坛:http://www.huanor.com/bbs
淘宝网址:http://shop36289907.taobao.com
QQ: 871001268或者1911900531
手机:13466617480或者15801405586
座机:010-82534219
Email:huanor_sales@hotmail.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8-1号中海园电子市场地下一层BF-198

网友:
USB BLASTER下载线 FPGA下载线 USB FPGA下载线(升级版)

开发板中心网址:http://www.huanor.com
开发板中心论坛:http://www.huanor.com/bbs
淘宝网址:http://shop36289907.taobao.com
QQ: 871001268或者1911900531
手机:13466617480或者15801405586
座机:010-82534219
Email:huanor_sales@hotmail.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8-1号中海园电子市场地下一层BF-198

产品介绍:
首家独创altera usb blaster下载线接口电源管理电路,自动选择目标板电源和下载线电源供电、支持热插拔。当目标板向下载线接口供电时(通过下载线接口的4脚),下载线接口的电压自动调整到跟外部的电压一致,电压范围为:1.8V~5.0V;而当目标板不向下载线接口供电时,下载线接口电压自动调整为下载线内部的3.3V电压。这样就最大限度的减少了下载线管脚的连接数,采用5根接口线(TCK、TDO、TDI、TMS、GND)就能满足调试、下载的需要了,非常适合产品要求小体积设计的场合。采用EPCS等配置芯片的FPGA可以采用这种类型的JTAG接口进行配置,而不需要接AS接口,这样可以简化PCB设计,又不影响FPGA的下载和调试,光盘资料中提供采用JTAG配置EPCS等配置芯片的教程。
altera usb blaster下载线/下载电缆特点:
1、自动选择接口电源,不接目标系统电源也能下载程序,接口电压默认为3.3V。
2、支持1.8V、2.5V、3.3V和5.0V目标系统,非3.3V的接口电压需接目标系统来实现。
3、本下载线适用于ALTERA CPLD FPGA芯片的下载和调试。
4、支持ALTERA公司全系列器件:
CPLD:MAX 3000A、MAX 7000A、MAX 7000B、MAX 7000S、MAX 9000、MAX 9000A、MAX II和MAX V等。
FPGA:Stratix、 Stratix II、Stratix III、Stratix  IV、Stratix  V、Cyclone、Cyclone II、Cyclone III、Cyclone IV、Cyclone V、ACEX 1K、APEX II、APEX 20K、APEX 20KE、APEX 20KC、FLEX 10K、FLEX 10KE、FLEX 10KA、FLEX 6000和FLEX 8000等。
主动串行配置器件:EPCS1、EPCS4、EPCS16、EPCS64、EPCS128等。
增强配置器件:EPC1、EPC4、EPC8、EPC16等。
5、支持JTAG、AS、PS模式:
JTAG 下载模式:Cyclone、Cyclone II、Cyclone III、Cyclone IV、Cyclone V、Stratix、 Stratix II、Stratix III、Stratix  IV、Stratix  V、ACEX 1K、APEX II、APEX 20K、APEX 20KE、APEX 20KC、FLEX 10K、FLEX 10KE、FLEX 10KA、FLEX 6000和FLEX 8000、MAX 3000A、MAX 7000A、MAX 7000B、MAX 7000S、MAX 9000、MAX 9000A和MAX II、MAX V等。
主动串行(AS)模式:EPCS1、EPCS4、EPCS16、EPCS64、EPCS128等。
被动串行(PS)模式:Stratix、 Stratix II、Stratix III、Stratix  IV、Stratix  V测试时采用。
6、支持与NiosII嵌入式软核处理器的通信和系统调试、支持NiosII环境下FLASH烧写。
7、稳定支持SignalTap II 嵌入式逻辑分析仪功能。
8、速度快、性能卓越。下载FPGA配置程序是ByteBlasterII的6倍。
9、USB接口使用方便、稳定可靠。2个状态指示灯使调试更加得心应手。只要有USB接口的计算机都能使用该电缆,尤其适合笔记本电脑。
10、USB总线供电、免驱动。全兼容Altera USB Blaster下载线/下载电缆,采用PC机的USB总线供电,无需外接电源。支持WINDOWS 2000、WINDOWS XP和WINDOWS 7操作系统,Quartus II系统自带驱动程序。
11、提供的光盘包含Altera USB Blaster下载线使用手册、JTAG配置EPCS配置芯片教程、SignalTap II教程、NIOS II教程、ModelSim仿真教程等大量软件和资料;

开发板中心网址:http://www.huanor.com
开发板中心论坛:http://www.huanor.com/bbs
淘宝网址:http://shop36289907.taobao.com
QQ: 871001268或者1911900531
手机:13466617480或者15801405586
座机:010-82534219
Email:huanor_sales@hotmail.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8-1号中海园电子市场地下一层BF-198

网友:
USB3.0芯片采用Cypress公司的FX3系列CYUSB3014-BZXI芯片,该芯片的USB接口符合USB3.0规范,5Gbps传输协议标准,兼容USB2.0、USB1.1、USB1.0。芯片包含有ARM926EJ内核、512K RAM及丰富的外设接口:I2C 、I2S 、UART、SPI等。
    usb3.0-altera-ddr2开发板的电路板采用8层电路,按工业标准精心设计,两片DDR2芯片可以稳定跑到 200MHz(FPGA采用-6等级时),FPGA与USB3.0芯片及FPGA跟外部IO之间的走线均采用等长设计,保证高速信号的可靠传输。两片1Gbits 的DDR2芯片采用独立的地址、控制总线和数据总线,支持采用乒乓倒的数据传输模式。

    为什么采用2片DDR2芯片?除了考虑兼容乒乓倒的数据传输模式外,还可以支持数据输入输出同时采用大缓存,这样可以将USB3.0的传输速度发挥到极致,满足各种数据传输需求。两片DDR2芯片同时用上,可以缓存256Mbytes(2Gbits)的数据,在批量传输时再也不用担心缓存不够而丢失数据了! 如下图,每秒速度最大值-最小值=170MB/s,缓存只要大于该值,一般都可以不丢数了。

                          USB3.0开发板速度测试图

                          USB3.0开发板虚拟逻辑分析仪图

USB3.0开发板主要特性
●提供高速、稳定的数据传输示例(带源码)。测试数据->DDR2->SLAVE FIFO接口-> CYUSB3014->USB3.0接口->PC机能实现一个字节都不错(不错数、不丢数),高达220Mbytes/s的传输速度
●大内存,大带宽。采用2片各128M字节的DDR2芯片,并稳定跑到200MHz(FPGA为-6等级时),各自独立的总线满足各种数据传输需求。
●提供DDR2虚拟FIFO模块(带FPGA源码),满足大缓存需求,是进行数据采集的理想选择。DDR2控制不基于NIOS II系统,数据传输更高效。
●连接到接插件的对外扩展IO采用等长设计,用户可以通过开发板直接连接外部高速设备,快速完成产品设计(可将开发板作为一个模块嵌入到用户系统中,我们将提供优惠的单板价格)。
●FPGA跟CYUSB3014之间数据传输采用双通道设计,高速的数据传输通道和低速的控制指令传输通道是独立的。
●丰富的软件功能支持,让您可以更快更高效的进行学习开发。

USB3.0开发板主要硬件资源
●USB3.0芯片:CYUSB3014-BZXI(Cypress公司FX3系列usb3.0芯片,含ARM926EJ内核)
●FPGA芯片:EP3C16F484C8N(Altera公司Cyclone III系列FPGA芯片),
默认配置为EP3C16F484C8N,EP3C40F484C8N为USB3.0开发板企业版配置
●DDR2芯片:MT47H64M16HR(Micron公司DDR2芯片),16位1Gbits(128MBytes),2片(共2Gbits)
●FPGA配置芯片:兼容型EPCS64(64Mbits容量)
●USB配置芯片:I2C接口配置芯片24LC256,SPI接口配置芯片M25P40-VMN6TPB
●电源芯片:TPS650243(Ti公司多路电源管理芯片,FPGA系统的电源好搭档)
●USB3.0接口:Micro Type B型接口
●USB接口保护芯片:RCLAMP0524J
●RS232串口:MAX3232(Maxim公司RS232芯片),支持全双工
●按键及LED:4路按键和4路LED
●72个扩展IO:含24个1.8V IO,32个3.3V IO,16个2.5V或3.3V可配置 IO(支持LVDS传输)
●Usb3.0芯片IO均已引到FPGA,使用更方便;

USB3.0开发板主要软件资源
●完整的固件下载方案,通过应用程序下载固件程序到CYUSB3014中运行;
●完整的在线编程方案,不需要编程器,通过应用程序烧录程序到配置芯片中;
●完整的在线仿真方案,通过ARM-JTAG口对USB3.0芯片的固件程序进行仿真;
●完整的FPGA->USB->PC机和PC->USB->FPGA数据传输实例;
●USB3.0读速度测试实例;
●USB3.0写速度测试实例;
●虚拟16路逻辑分析仪实例;
●虚拟4路示波器实例;
●3路按键获取和3路LED灯控制实例;
●包含所有cypress官方固件实例,如下图;
firmware
├─basic_examples
│  ├─cyfxbulklpautoenum
│  ├─cyfxbulklpauto_cpp
│  ├─cyfxbulklpotg
│  ├─cyfxbulksrcsink
│  ├─cyfxbulkstreams
│  ├─cyfxflashprog
│  ├─cyfxisolpauto
│  ├─cyfxisolpmaninout
│  ├─cyfxisosrcsink
│  ├─cyfxusbdebug
│  ├─cyfxusbhost
│  └─cyfxusbotg
├─dma_examples
│  ├─cyfxbulklpauto
│  ├─cyfxbulklpautomanytoone
│  ├─cyfxbulklpautoonetomany
│  ├─cyfxbulklpautosig
│  ├─cyfxbulklplowlevel
│  ├─cyfxbulklpmandcache
│  ├─cyfxbulklpmaninout
│  ├─cyfxbulklpmanmanytoone
│  ├─cyfxbulklpmanonetomany
│  ├─cyfxbulklpmanual
│  ├─cyfxbulklpmanual_rvds
│  ├─cyfxbulklpman_addition
│  ├─cyfxbulklpman_removal
│  └─cyfxbulklpmulticast
├─huanor_examples
│  └─HuanorFx3Example
├─serialif_examples
│  ├─cyfxgpioapp
│  ├─cyfxgpiocomplexapp
│  ├─cyfxuartlpdmamode
│  ├─cyfxuartlpregmode
│  ├─cyfxusbi2cdmamode
│  ├─cyfxusbi2cregmode
│  ├─cyfxusbi2sdmamode
│  ├─cyfxusbspidmamode
│  ├─cyfxusbspigpiomode
│  └─cyfxusbspiregmode
├─slavefifo_examples
│  ├─slfifoasync
│  └─slfifosync
└─uvc_examples
   ├─cyfxuvcinmem
   └─cyfxuvcinmem_bulk
●包含所有cypress官方PC机应用实例,如下图;
application
├─cpp
│  ├─bulkloop
│  ├─Fx3Client
│  └─streamer
└─c_sharp
   ├─bulkloop
   ├─controlcenter
   └─streamer

USB3.0开发板提供的相关软件及资料
●Cypress官方正式发布版开发包(EZ-USB FX3 SDK 1.1):
FX3_SDK,CySuiteUSB3_x64,CySuiteUSB3_x86,Eclipse,ARM_GCC。
●Cypress官方USB3.0培训资料;
●Cypress官方开发板原理图及PCB文件(包含gerber制板文件);
●usb3.0-altera-ddr2开发板原理图(pdf格式);
●usb3.0-altera-ddr2开发板所有程序源码,包括PC机应用程序源码、USB3.0固件源码、FPGA程序源码;
●usb3.0-altera-ddr2开发板使用手册及相关器件的手册等;

USB3.0开发板清单
1、 usb3.0-altera-ddr2开发板 1块;
2、 高级USB3.0线             1条;
3、 串口线                   1条;
4、 光盘                  1张;
USB3.0开发板选配配件
1、 USB Blaster 下载线;
2、 FPGA下载线转接板;
3、 ARM J-Link下载线;
4、 ARM下载线转接板;
开发板中心网址:http://www.huanor.com
淘宝网址:http://shop36289907.taobao.com
QQ: 871001268或者1911900531
手机:18513199010或者15801405586
座机:010-82534219
Email:huanor_sales@hotmail.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8-1号中海园电子市场地下一层BF-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