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PT2313怎么没有声音啊?

楼主:
如题!!都说PT2313很简单,我都是按照PDF说明写程序的,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呢!跪求各位大侠的...程序如下:我用的是MSP430F149做MCU_______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q0;
    for(q0=0;q0<5;q0++)
    {
      _NOP();
    }
}

/**********************************************************************
启动IIC 总线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_OUT; //设置为输出
    SCL_OUT; //设置为输出
    S_SDA;     // SDA=1
    delay();
    S_SCL; //SCL=1
    delay();
    C_SDA;  // SDA=0
    delay();
    C_SCL; //SCL=0
    delay();
}

/**********************************************************************
停止操作,释放IIC 总线
**********************************************************************/
void stop()   //停止
{
     SDA_OUT; //设置为输出
    SCL_OUT; //设置为输出
    C_SDA;  // SDA=0
    delay();
    S_SCL; //SCL=1
    delay();
    S_SDA;  // SDA=1
    delay();
    C_SCL;//SCL=0
}

/***************************************************************************
** Function name:                I2C_Write
** Descriptions:                I2C写数据并判断有无响应
** input parameters:        empData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如果没有应答那么返回0,否则返回1
***************************************************************************/
unsigned char I2C_Write(unsigned char TempData)
{
    unsigned char Count;
    SDA_OUT;
    for ( Count = 8; Count > 0; Count -- )
    {
        C_SCL;
        delay();
        if(( TempData & 0x80 ) == 0x80)
        {
            S_SDA;
        }
        else
        {
            C_SDA;
        }
        TempData <<= 1;
        delay();
        S_SCL;
        delay();
        delay();
    }
    C_SCL;
    delay();
    S_SDA;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delay();
    SDA_IN;
    for ( Count = 0xff; Count; Count -- )
    {
        if ( ! READ_SDA )
        {
               break;
        }
     }
     if (  !READ_SDA )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
        S_SCL;
        delay();
        C_SCL;
     }
      else                  //如果没有应答那么返回0
     {
        return 0;
     }
     return 1;
}

初次接触PT2313,求到底我哪里错了啊........郁闷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