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一考 这两种电路的区别在哪儿?

楼主:
就下图的两种电路,哪个合理?

以下内容回复可见

图2:

网友:
答案见23楼 ——管理员修改

网友:
下图电路的自身功耗小。
上图的话若能使控制的高电平高过5V,就没有功耗问题了。

网友:
kankan看看结果 仙猫老师讲的 我不太明白

网友:
没看出来

网友:
考虑了一个既带保护,又有高效率的方案,看看如何。

这样接法的优点还在于,控制用普通的逻辑电平即可,不必限制VCC的电压值。

网友:
仙猫的电路解决了不同时导能的问题。是不否最简值得讨论。

楼主位的两个电路,还有个隐含的区别,请大家再找找。

电路的合理的与否, 能在本级(或模块)解决的问题,决不放到它之外的电路解决。

网友:
电机的感应电动势会影响图1电路的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隐含的区别是不是那个电容,1图两二极管间加了一电容,2图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说我卖关子啊,

大家都动动脑筋,没什么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 隐藏了什么

网友:
没看出来,看看

网友:
倾向于选用图一

网友:
回答楼主位的几个问题

,如有不当,请大家指正

一、图1的电路,H桥的上臂用NPN管,也正象仙猫说的,就存在驱动电平最高时也只能接近供电电压。这样,上臂的两个管子至少存在0.7V的压降。而对于图2H桥的四个管子都能达到充分地饱和。

二、管子的存储效应对H桥的影响。

前提:作为开关应用的管子,一般要进入深度饱和,而达到降低管子功耗的目的。

对于图1的电路,驱动脉冲驱动上臂管子导能,并带动下臂。在脉冲的前沿,由于管子无论是在未饱和状态还是在饱和状态,对下臂的驱动都是有效的。即,前沿几乎在同一时刻。

在驱动脉冲的后沿,首先要关断上臂的管子,由于管子处于饱和状态,退出饱和需要较长时间(下降沿一般大于上升沿),那么,在上臂管子关断后,下臂的管子将仍保持一段时间的导通状态。

  由此可见,图1的上下臂的延时不一致的。

对于图2的电路,上下臂均是由Q3(Q10)驱动的,它的延时将是一致的

三、让图说话

网友:
n......这两个二极管加得挺巧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是H桥驱动直流电机的电路,基本原理基本上弄懂了,但是还是由几个细节没弄懂,希望仙猫老师指点指点:
1.为什么说这两个二极管加的妙?
2.对于图一和图二,在三极管饱和时,上臂的两个管子压降均小于0.3V,怎么会有0.7V的压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1、加入二极管可防止两边的控制线同时被置高时,4个管子全部导通短路电源。
2、图1的上边管子不可能饱和,因为自己的c-e导通会引起发射极电位上升,从而使Vbe减小,除非把控制线的高电平提得高过电源0.7V。

网友:
图1,,缺点:
1.  每臂的导通程度受驱动信号电压幅度的影响,增加了不稳定性
2.  驱动信号不能开路,否则,由于存在上拉,会产生短路或者2臂微导通,产生静态功耗

图2,可以解决掉图1的2个问题。但还是存在死区(2臂同时导通,发生短路)的问题,而9楼的电路的Q5,Q6就解决了死区的保护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对对对,饱和必须满足的条件是:两个PN结都必须正偏; 在这里三级管C极没有电阻,所以不可能饱和,我一直沉浸在C极有电阻的那种模式里.......

呵呵,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H桥的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怎么能同时把下面的管子都导通呢?最重要的是保证只有对角线上的一组三极管导通,其它的截止,以保证电机朝一个方向转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看23楼的做法。只用两个二极管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不正在讨论万一:——万一外部控制错了的时候怎样才能不冒烟吗?

网友:
这个题目出得好,不妨再稍稍深考一下。

原顶楼的图1、图2的欠缺业已辨明,现仅讨论9楼和23楼的两个改进方案的利弊,为看图方便先移贴于此。(图A,图B)
在正常情况下,两个输入端的电平“10”,“01”,“00”3种状态分别控制被驱动电机的“正”,“反”,“停”,“11”是不允许出现的,图A,图B就是为防万一有“11”错码输入时加入了保护对策。

网友:
两种方案的微妙区别在于,
<图B>本路驱动是以另一路处于释放状态为前提的,如对方已在驱动则等待;
<图A>本路驱动时不由分说地封杀另一路。
当输入“11”电平时,<图B>保持了此前的“正”或“反”的驱动状态,而<图A>则干脆强迫电机停了下来。因“11”是本不该出现的错码,从系统来讲“遇错则停”应更安全些。

此外,<图B>电路有个隐患存在于输入从“11”到“10”或“01”的过渡过程中,当一路从驱动到释放管子刚刚脱离饱和时,另一路已快速导通,这一瞬间4个管子可能都不在截止状态。
顺手做了下仿真也捕捉到了10μs左右的尖峰电流,电机的电源电压越高,这个问题越突出,而<图A>的波形则是规整的。

网友:
那么是否说<图A>就完美了呢?非也,跟<图B>相比它也有个挺要命的短处。
<图B>的Q3-Q4和Q9-Q10分别是以复合管形式接收控制电平的,而<图A>只有Q3和Q4单管接收,如要求电机电流较大时会放大倍数不足,让控制电路不堪重负,需另加一级前置放大才行。

网友:
图B(37楼标注,下同)中的仿真波形应该没有绿线上翘部分。
它的“竞争”状态只有从“00”-->“11”时存在。当图中“控制电压1”(仿真图中标注)存在时,“控制电压2”就不起作用,----除非管子的饱和压降很大。

图A中,上管是由下管驱动的,作为开关应用的三极管,一般都处于饱和或深度饱和状态。

这时三极管的存储效应不可忽视,当退出饱和时,下臂管子早于上臂管子,可以大概看作退出饱和的时间为单个管子的二倍。

那么,桥臂状态变化时图A比图B有更大的危险。

网友:
对于图B,过大饱和压降时对限止同时导通就会产生影响。

要克服这一缺点,将二极管改为三极管。

网友:
看看讲解呢,模拟电路生疏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知道了,您讨论得很仔细,谢谢

网友:
这两种电路的区别在哪儿?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我觉得下图的设计更加的合理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1630-1-3.html

网友:
看看,平时只求半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冒昧的问一句,图1是不是不需要信号电压就有基极电流导通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说图1在断开驱动时可以导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果然如此
谢谢斑竹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在看笔记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既然三极管的导通不受控制端的控制,断开驱动时也可以导通,进而使电机转动,那岂不是失去了控制作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图1的电路,如果它和驱动部分断线了,就有可能导通,这也是那个电路不合理的地方之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图一的控制端起作用的是停止信号,即‘0’有效,而‘1’不起作用
而图二则根据两端不同控制信号选择转动方向或停止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于实际电路中的“0”、“1”,要看具体电路了。

如果驱动部分是推挽的,就不能这样说了,如果驱动是OC的,这种说法倒是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斑竹耐心的回答
小弟知道了

网友:
有个疑问,图2是怎么驱动起来的呢?

网友:
wo shi  lai xu exi de !

网友:
先回复一个

网友:
喜欢这样的讨论帖 营养丰富

网友:
还要先回复啊

网友:
看看有新收获!

网友:
内容看看!学学!

网友:
回复看图

网友:
什么东西这么神秘啊,看看。

网友:
看看是什么电路

网友:
怎么看不见

网友:
我是新手,,第一个比第二个稳定吧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软件控制不好的时候就会稍烧驱动管

网友:
回复 一下,查看隐藏内容

网友:
mark一下 晚上回去看

网友:
看看结果,图没看懂。

网友:
回复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