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电容阵列之后。。。

楼主:
求教了!!!

如下图,在构造多个电容器阵列时,左侧为同一高度上等间距布置的极板,右侧为构成多个电容器的公共极板,电容器是共用右侧极板(也可以理解为公共地端),好了,现在问题来了,就是在测量的时候,没有进入到液体里的电容器的电容量理论上是不会变的,但是,实际上,最下端的电容一旦浸入液体,那么,最上端的电容器它的电容值也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对于电容器的电容值在测量时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误差(每一个电容器的初始电容相等,且大概在pf数量级,),那么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共地端吗?)?电容的寄生作用?产生的是杂散电容吗?有什么措施或者办法能减小甚至是消除这种现象呢?

网友:
有必要这么弄么???

网友:
这个首先考虑跟你的测量方法有关,电容浸入液体后,公共极板上的电荷分布发生变化,如果测量方法会受到该变化的影响,那么测量值就会出现变化。
另外,电场的分布也会变化(注意电场不都是平行于极板的,边沿部份呈曲线,会经过变化了的介质并受周边电场的影响),所以电容量也会有所变化,这是正常的,但变化值应该不大,相对介质变化的影响要小的多,如果是数字系统,可以根据阀值来滤除其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这是液位测量的敏感部分,整个处理是模拟信号完成的,正是由于每一个电容器的一端都连在公共极板上,使得当下端电容器的电容值变化会带动上端的电容器的电容值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