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练习】LaunchPad课后练习八之PWM

楼主:
LaunchPad课后练习八之PWM

1。Timer_A实现PWM

可利用寄存器CCR0控制PWM周期,用某个寄存器CCRX控制占空比,这样Timer_A就可以产生任意占空比的PWM波形

做法如下:

保持CCR0值(周期不变)

改变CCRX值(改变占空比)

2.应用

CCR0控制周期 CCR1控制占空比,输出50%PWM

通过杜邦线把P1.2LED1,运行LED1闪烁,LED1亮灭周期相同。

3.例子

网友:
  1. /***********************************************
    **** LAUNCH PAD 学习之PWM ***
    **** MCU: MSP430 ***
    **** 作者: 常见泽 ***
    **** ***
    **** ***
    **** 2012.06.01.10:16 ***
    **** 实验现象: 拔掉LED1的跳冒 ***
    **** 通过杜邦线把P1.2接LED1,运行LED1闪烁 ***
    **** ***
    **** 50% PWM ***
    ***********************************************/

    #include <msp430g2452.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0|BIT1|BIT2); // P1.2 output
    P1SEL |= BIT2;
    P1SEL |= (BIT0|BIT1|BIT2); // P1.2 TA1 otions

    CCR0 = 400; // PWM Period/2
    CCR1 = 200; // CCR1 PWM duty cycle
    CCTL1 = OUTMOD_6;
    TACTL = MC_1; // up mode

    _BIS_SR(LPM3_bits); // Enter LPM3
    while(1);
    }

网友:
用的是IAR还是CCS

网友:
回复 网友A:

IAR 高手帮解决下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楼主想要表达什么  这个程序没问题啊
p1.2应该测出来1.7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是发错了 是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的 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你的程序上面改了下,  CCTL2 = OUTMOD_6;CCR2 = 30;试图让P1.3也输出PWM但是没有成功,P1.3的口也打开了。请假下。为什么啊?
PS:源代码如下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C;                            //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 0x0C;                            // P1.2 and P1.3 TA1/2 options
  CCR0 = 128;                               // PWM Period/2
  CCTL1 = OUTMOD_6;                         // CCR1 toggle/set
  CCR1 = 32;                                // CCR1 PWM duty cycle
  CCTL2 = OUTMOD_6;
  CCR2 = 30;
  TACTL = TASSEL_2 + MC_3;                  // SMCLK, up-down mode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

网友:
回复 网友D:

P1.2输出正常么 P1.3输出是什么  我的程序P1.2输出应该没问题  板子不在身边没法观察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能用P1.1输出PWM波吗,msp430g2553有两timerA,怎样知道用的是哪个引脚(TA0.0 TA0.1),哪个定时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P1.2输出正常,但是P1.3输出无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测试了下 的确是如此  有点想不通 参考了书本上的历程 应该是可以的  当时我只输出了一个P1.2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老师来讲课,我顺便问下他,如果有答案了,我会给你回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啊  我参考了 一本430的书 就是按照你写的程序那么编程的 理论上不应该有任何问题  期待哥们的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师他表示很有压力。。。他也不知道,但是我从网上找的资料说的是G2系列的这个芯片木有TA2。。。只有TA1,所以只能输出TA1,不能输出TA2,我现在正在找那些TA0.0,TA0.1之类的含义。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有啥区别 截个图你看 手册里面的 感觉应该可以的 但是事与愿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找了找,发现关于TA0.0,TA0.1之类很少有讲解的。估计G2系列这样的形式只能输出一个PWM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真的只能输出一个PWM 那就赶紧资源太不够用了 有点少了 以前我一直以为都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确实很烦的,但是这款芯片主打的是低端市场,要是中高端的话,换F系列更好些,还有啊,你知道怎么更改那个输出PWM的引脚吗?你那个程序只能在P1.2输出的,如果换到P2.6或者别的脚的话如何设置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P1.6输出波形是和P1,2一样 你试试

网友:
现在TA0.0、TA0.1还有TA1.0、TA1.1、TA1.2中只有TA0.0、TA1.0不知道该怎么配置CCR0、CCR1、CCR2这些寄存器了。。。

如果是TA1.2比如P2.4可以按如下设置输出(可以正常输出,不过不知道这样改寄存器合适不。。):

P2DIR |= BIT4;

P2SEL |= BIT4;
TA1CCR0 = 15;
TA1CCTL2 = OUTMOD_6;
TA1CCR2 =3;

TA1CTL = TASSEL_1 + MC_1;

其他的P1.2、P1.6、P2.1、P2.2都可以。

现在就剩P1.1、P1.5、P2.0、P2.3这些不知道怎么整了。改了半天也没弄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P1.1 P1.5 P2.0 P2.3 都是CCR0 是确定周期的 无法输出PWM把?
应该是把
我设置的和你一样 P2.1 P2.2无法输出 检测不到 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下,我自己觉得啊,这个芯片可能是这样的,根据图上的说的,P1.1是TA0.0,这个之前就测得是CCR0的,所以我就有了这样的猜想,TA0.0中,在“.”的前面的0指的是定时器TA0,而“.”后面的0指的是CCR0,这样的话,之后的就可以解释了,P1.2是CCR1的输出,P1.5是CCR0,P2.0是定时器TA1的CCR0输出端,剩下的以此类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补充一点,这样来看的话,TA1是可以双IO输出PWM的,而TA0则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TA1是可以双IO输出PWM的,而TA0则不可以。赞同看了之后的确这样就是TA0.2(错了 是TA1.2)不能输出 觉得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TA0.2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TA1.2写错了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P2.4按我上面的程序不行吗?我把TA1CCR0 改成了12000,TA1CCR2 改成6000,然后
P2.4接小灯,可以闪烁~~~

网友:
回复 网友E:

估计是你之前那个频率太高了,所以看不出来显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一直用的这个12000和6000,那几个确实不行,反正现在我还没有整出来。。。

网友:
看不懂么  初学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为什么P1.2的设置还要扯上BIT0|BIT1|BIT2呢,所以把以下三句:
P1DIR |= (BIT0|BIT1|BIT2); // P1.2 output
P1SEL |= BIT2;
P1SEL |= (BIT0|BIT1|BIT2); // P1.2 TA1 otions
改成了
P1DIR |= BIT2; // P1.2 output
P1SEL |= BIT2;
得不出效果。让后又改TACTL = MC_1; // up mode
为TACTL =TASSEL_1 +  MC_1; // up mode
竟然可以了。想不通,楼主你干嘛要那样设置P1.2,还有我改了时钟源后怎么又可以了?
补充,我的是msp430g2553.我想应该都一样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也是这么觉的,请问你知道为什么了没?
还有我的灯怎么一直亮着,没有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