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GBT管的功率问题

楼主(2012-06-01):
请教IGBT管的功率问题
如FGA25A120, 电流是25A,为是么不是用电流*电压算功率, 查PDF资料为312W,可明明装在2000W的电磁炉》请大侠们解释一下?
[
]
资料

网友A:
管子的参数,是它所能承受的最大值。如312W,是它在某种条件下所承受的最大功率,注意,这是指消耗在它自己身上的功率。
“2000W的电磁炉”说的是这个电路的输出功率,注意,这是向外提供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