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uCOS-II中任务级的任务切换问题!

楼主(2012-06-01):
uCOS-II中任务级的任务切换问题!
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在uCOS-II中任务级的任务切换是通过调用宏OS_TASK_SW(),实际就是利用软中断进入中断,然后再在中断中调用OSCtxSw()恢复CPU寄存器,最后返回中断。。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靠中断来实现任务切换,而不能直接用汇编语言将当前任务的CPU寄存器入栈,再恢复处于就绪态的最高优先级任务的寄存器吗?
问题的关键是:问什么一定要用中断?
进中断时,CPU寄存器会自动入栈。
我把这个自动入栈改成用汇编手动入栈,不就可以避免用中断了吗?
[
]
任务
寄存器
优先级
ucos

网友A:
谁告诉你一定要用中断的?51上的移植案例中就没有使用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邵贝贝那本书上找到一句话“OS_TASK_SW()是宏调用,通常含有微处理器的软中断指令,因为uCOS-II假定任务切换是靠中断级代码完成的”。
想再请教一下,在uCOS-II的80x86移植范例中,任务级的任务切换宏定义如下:
#define OS_TASK_SW() asm (" INT 080H ")
080H指向的是OSCtxSw()函数,照你说的那样,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下面的代码去替换上面的软中断指令???
#define OS_TASK_SW() asm (" LCALL 080H ")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啥,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任务的切换不一定是在中断函数中完成的。但是邵贝贝的那句话也没有错,原因是从切换函数(就是汇编代码那里)进入到新的任务执行,这一步必然是需要使用中断返回指令来完成的。
至于你提出的那个替换的问题,抱歉我没有研究过80x86的案例,暂时不能回答,因为这是和硬件相关的,你不能直接就断言可以这样做,至少只更换这一句代码……我估计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