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12v1a 电源适配器里4.7uf(400v)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
烟丝泡茶
烟丝泡茶

网友A(2012-06-02):
12v1a 电源适配器里4.7uf(400v)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整个板子上总共两块,烧坏的一块(我觉得应该是是烧坏的,都裂开了)跟整流二极管连着.
电源适配器
二极管

网友B(2014-03-27):
同问,是不是MKP电容,高频电容。具体是啥子作用还是不晓得啊,而且我的这块板子是电脑电源适配器上面的,他是在220进来通过共模电感滤波后并联的一个,但是他还并联了两个大 电阻,都构成回路了,为啥子要这样接呢?

网友C:
一般用在300V直流虑波的地方滤波电容

网友:
3楼说得对,4.7uF这么大容量,多半是220V整流后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