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背光问题的电路设计及器件选型

楼主:
TFT背光问题的电路设计及器件选型

LCD的背光,一般由LED来解决。对于屏幕大一些的LCD,一般使用多个LED

一、TFT LCDLED的连接方式

根据屏幕的尺寸大小及厂家的设计方法,都离不开并联形式、串联形式以及串并混联形式。

如某一LED使用的电路:

二、白光LED的特性

电流电压特性。白光LED二极管不象硅半导体二极管那样,在势垒电压处有明显的转折,它的变化相对较缓,如图所示

白光LED在有微小电流即可发光,电流越大发光越强,但不是线性关系,即不成比例,电流越小,发光效率越高。

电流的大小也会改变光谱波长

寿命。LED的寿命与工作电流有关,电流越大,寿命越短。在某一电流下,定义光强(Bt)下降到最初(Bo)的1/2时的时间(t),为它的寿命。Bt = Bo * exp(-t / T)

三、背光特点及驱动方法

大家知道,LCD的背光,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使用者,它的光强就有不同的设定,即可以调亮和调暗。再者根据LED的特点,不同LED有不同的转折点电压,而它的工作电流与光强关系密切,所以,在未知LED详细特性情况下最安全的调整光强方法是电流控制。

现在的TFT产品较多用手持设备,手持设备的电源使用锂电池,它的电压一般由充满电时的4.2V到放电接近结束的3.5V,这个变化的电压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措施。而对于象串联LED应用时,它的电压也远远不够。

因此,象大家看到的背光驱动有很多是由升压电路来完成的。

四、背光驱动电路

下图是我早期的一个背光电路,后来对于小屏幕的LCD背光电路一直沿用这种形式,性能满意。

这个电路用于LED串联或串并混联的背光控制电路。图中,使用了TI性能很棒的LM3410(以下在元件选择要点中作对比介绍),U1L1D1组成传统的升压电路,不再赘述。R3作为电流检测,反馈给U1FB端以控制电流的大小,实现恒流输出。Z1作为输出断路时的保护,一但LCD接触不良或者内部LED断路,将不会造成电路失控现象。即,当LED断开时,R3上的压降减小,à 反馈电压FB端电压降低 à 导通占空比增加 à 输出电压升高……,这样下去有可能损坏器件和功耗明显增大。Z1的存在可以限制最大的输出电压。

R1的加入,使Z1的限压及调光输入端BRIGHTNESS的控制更加灵敏。调光控制电压由BRIGHTNESS端输入,经R4R1R2,分压后进入FB端,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以实现对LED光强的控制。

四、元件选择要点

IC的选择,要考虑输入输出电压范围、电流大小,效率等,但还有个重要指标,即FB端的反馈电压的高低。由于R3是电流采样,它的电阻越小越好,这样才不会消耗更多的输出功率,从而提高效率。R3上的电压即是驱动ICFB端的输入电压。

LM3410手册中,

VFB只有0.2V,小于单个LED压降的十多倍。在10mA使用时,可以使R3小到15欧姆。而对于象TPS61040等,它的FB电压是1.2V左右,适合用于电压型控制。

TI的多数LED驱动产品,是用在并联或者串并混联电路中的,对于这些电路,会有更多的选择方案。

网友:
关于LM3410电路的实验板,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bbs.eeworld../thread-33160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