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写带参数的子程序出现“Warning[Pe174]: expression has no effect”

楼主:
我想写一个带参数的延时函数,编译的时候出现Warning[Pe174]: expression has no effect
我以前在Keil里面就是这样写的呀,IAR就不行了,问题出在哪?求助

网友:
flor(ms,ms>0……)这句有点问题把 第一个ms 的原因?

网友:
这说明IAR比较贴心,也比较严谨,帮你细心分析代码:)

for里头的第1个表达式“ms;”不起作用,当然除非你传递的值是0,那跟其他非零数值稍微有点区别。这个只是告警,不是错误,你自己知道不会出问题就行了,或者干脆拿掉,用for(;ms>0;ms--),估计就木报警了~ [ 本帖最后由 iammt 于 2012-6-2 21:14 编辑 ]

网友:
我用这个方法解决了,在前面加一个变量unsgined char i,然后i=ms,
unsigned char i;
i=ms;
for(i;i>0,i--)

这样就行了,从51转430来还要适应一段时间呀……

网友:
呵呵,也行,就是多费两个字节的RAM

从源代码看,应该是unsigned int,不是unsigned char 哦

网友:
是int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