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用引脚处理

楼主:
    刚才看TI课堂的视频,说道未用引脚的处理,是设为输出或通过电阻接地或电源。突然想起前几天同学给我看的一款脉搏波测量仪,用的是C8051,那里有几个IO是通过470欧电阻接地的,那款测量仪的保密做得很好,加上提供的原理图是错的,所以一直不知道那是地,还以为是用来调整基线的,现在想来只是把没用的引脚接地了而已。我以前用单片机都不理睬未用引脚,好像也没出过问题。从CMOS的结构来看是主要是输入电压在VIL和VIH之间时会产生击穿电流,那我把电源去耦做得好一些,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理击穿电流呢?而且如果通过软件方法将未用引脚设为输出就可以搞定,那不是更简单吗?用电阻接地的方法岂不是增加了成本和电路面积吗?

网友:
有些事追究到至极时,看似无关紧要的也会出问题

 如果处理器I/O脚上电时的默认设置是无上拉输入,那么从Power ON到初始化程序被执行完这段期间内,该输入脚也许受噪声影响而反复穿越阈值电平,这就会造成多余的电源消耗。而在省电力设计中,往往对哪怕是一丁点浪费也是要斤斤计较的。

网友:
对于常规弱上拉型引脚,不用时悬空即可,只有在电磁干扰严重的情况下才需要进一步处理,通常上拉到电源,这样功耗较低。如果是高阻输入型IO,那么必须进行静态偏置,这时上拉或下拉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