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f24j40按照datasheet参考电路设计,晶振不起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毕设啊 快哭了

网友:
你不把电路贴出来看看...怎么回答你啊,更换匹配电容试试吧

网友:
电路图是这样的

网友:
x1,(20mhz)不起振

网友:
板子有虚焊没有

网友:
一般晶振不起振都是负阻抗的问题,1、串联一个电阻试试.2、修改旁路电容试试.

网友: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请问可以把你的驱动例程发给我一份吗,我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