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仿真对了为什么下载到fpga出来的结果不对

楼主:
    各位大神,我后仿真对了,本来下载到fpga应该是各种方波,但是用示波器测的都是高低电平,结果完全不对,硬件没有问题,这是怎么了,急啊

网友:
是不是后防不全面造成的!

网友:
1. 硬件没有问题,如何确认?
2. 如果是xilinx的板子,使用chipscope,如果是altera的板子,使用signaltap,进行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