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想法,MSP430 LaunchPad 仿真 msp430fr5739

楼主:
突然用MSP430 LaunchPad 仿真 fr5739发现不能正常仿真,仿真脚是DVCC,DVSS,P2.0,P2.1,TEST,RST,管脚有错误吗?报错图片请看

另,可以串口下载的msp430f149,MSP430 LaunchPad也不能仿真。难道MSP430 LaunchPad仿真范围只是msp430gXXX??

网友:
最近将launchpad的仿真器刷了eZ430-Chronos仿真器的 固件 ,可以仿真g2xxx,手头上没有其它其他ic也没有试过。
不知道launchpad能否刷MSP430UIF的固件

网友:
可以仿真调试MSP430F5510,没有问题的。采用SBW,如果目标板上有电源的话,可以只要TCK,TDIO,Gnd三根线就可以了,软件平台是用的IAR。

launchpad的方针接口引出见下图,有6个引脚,有TXD,RXD,可以用来调试uart使用,但要注意是TTL电平。另外就是3.3V,TCK,TDIO,Gnd信号,顺序可以看Launchpad的使用指南里面的原理图。

Launchpad仿真接口

Launchpad仿真接口

网友:
忘了说了,仿真其他目标板的时候,Launchpad板上的MCU去掉,或者把那几个跳线拔掉

网友:
原来LAUNCHPAD还可以仿真别的片子啊,好强大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有想法啊  支持支持 还要多请教您啊

网友:
肯定可以的!launchpad和FR5739学习板上仿真器部分是一模(mu)一样的。

网友:
真心强大,开来我们都小看Launchpad了!

网友:
为什么我按照上面的连不上5172?具体情况请移步https://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12413.aspx

网友:
可以仿真MSP430FR5739我亲自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