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PGA的时钟线

楼主:
想在FPGA中做双口RAM或者RAM,但是DSP的时钟线没有引入到FPGA上,这时该如何处理啊,看了一些资料上DSP的外设时钟线都引入到了FPGA上,望大家指教啊!

网友:
太笼统了

1、FPGA没引入DSP的时钟线,但有没引入别的时钟线?
2、即使什么时钟线也没有,如果只要很小容量RAM的话,也是能做的。

先对具体的DSP访问存储器的时序好好琢磨下再说。

网友:
FPGA与DSP可以是不同的时钟,不影响你做双口RAM的

网友:
dsp的时钟线么有引入到fpga上,如果用通过dsp访问fpga内部例化的ram,只能把这个ram当成异步ram来使用了;
这样的情况下,不建议使用双口ram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如我要把串口发来的数据存到FPGA内做的RAM中,再用DSP去读RAM内的数,是不是得用双口RAM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要把串口发来的数据存到FPGA内做的RAM中,再用DSP去读RAM内的数,是不是得用双口RAM啊

是的 完全可以这么做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双口RAM我没有接DSP的时钟线,但是DSP的读写就是用的这个时钟的时序,而我的双口RAM两端却是用的FPGA内部分频的单时钟,不知道这样子如何匹配DSP读写的时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FPGA自己的时钟就可以了,只要频率足够高(不够高的话可在FPGA内部倍频)。
还是那句话,先整理出DSP访问存储器的时序,要提问也应贴出时序图来,否则空对空的讨论连依据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了,不用DSP的时钟,用FPGA内部倍频的时钟,可以把FPGA做的RAM中的数据读出来。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