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这个什么问题啊

楼主:
用这个来设置时钟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然后使用串口,设置波特率115200,就可以正常显示,keil里面jtag也可以连上

但是使用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之后,设置波特率115200,串口发出的数据部正确,然后jtag也不能连,只能用jflash连

网友:
那个IC,超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YSCTL_SYSDIV_1表示不分频,SYSCTL_SYSDIV_5后主频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把频率设置得这么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