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程序~~数老是乱七八糟的~~FE,BC之类的~紧急~~哪位大哥帮着看看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0 = P0^0;                       //数据口define interface

sbit LED1 = P1^0;
sbit LED2 = P1^1;

uint temp0,t0;  //温度值 variable of temperature
uchar x=0;      //测试是否初始化成功

void led1shan(void);          //1号灯闪烁
void led2shan(void);          //2号灯闪烁
/*************延时ms子程序start********/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for(j=0;j<120;j++);
}
/*************延时子程序end********/
/*************精确延时函数*****************/
void delay5us(void)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20us(void)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100us(void)
{
  delay20us();
  delay20us();
  delay20us();
  delay20us();
  delay20us();
}

void delay200us(void)
{
  delay100us();
  delay100us();
}

/*****************另一个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DS18B20初始化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
                            uchar x   = 0;
                            DQ0 = 1;
                                delay(8);                  //稍做延时
                                DQ0 = 0;                    //单片机拉低总线
                                delay(80);                //精确延时,维持至少480us
                            DQ0 = 1;                    //释放总线,即拉高了总线
                                delay(14);
                                  x=DQ0;                                                //是0表明成功
                            delay(20);
}
////////////////////////
uchar Read_One_Byte()       //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read a byte date
                           //读数据时,数据以字节的最低有效位先从总线移出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i=8;i>0;i--)
                                {
                                   DQ0 = 0;                  //将总线拉低,要在1us之后释放总线
                                                           //单片机要在此下降沿后的15us内读数据才会有效。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读时序开始
                                   dat >>= 1;               //让从总线上读到的位数据,依次从高位移动到低位。
                                   DQ0 = 1;                  //释放总线,此后DS18B20会控制总线,把数据传输到总线上
                                                            //延时7us,此处参照推荐的读时序图,尽量把控制器采样时间放到读时序后的15us内的最后部分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DQ0)                   //控制器进行采样
                                   dat |= 0x80;            //若总线为1,即DQ为1,那就把dat的最高位置1;若为0,则不进行处理,保持为0

                                   delay20us();               //此延时不能少,确保读时序的长度60us。
                                   delay20us();
                                   delay20us();

                                }
                                return dat;

}
////////////////////////
void Write_On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 0;
                                        for(i=8;i>0;i--)
                                        {
                                           DQ0 = 0;                        //拉低总线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写时序(包括写0时序或写1时序)开始
                                           _nop_();

                                           DQ0 = (bit)dat&0x01;               //从字节的最低位开始传输
                                                                         //指令dat的最低位赋予给总线,必须在拉低总线后的15us内,
                                                                         //因为15us后DS18B20会对总线采样。
                                                                         //必须让写时序持续至少60us
                                            delay20us();
                                                delay20us();
                                            delay20us();

                                           DQ0 = 1;                        //写完后,必须释放总线,

                                           dat >>= 1;
                                          _nop_();
                                          _nop_();

                                        }

}
///////////////////////
uint Get_Tmp()                   //获取温度get the temperature
{
                                float tt;
                                uchar a,b;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One_Byte(0x44);          //温度转换指令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One_Byte(0xbe);          //读暂存器指令
                                a = Read_One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LSB
                                b = Read_One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MSB
                                temp0 = b;                      //先把高八位有效数据赋于temp
                                temp0 <<= 8;                    //把以上8位数据从temp低八位移到高八位
                                temp0 = temp0|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 = temp0*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        得到的数值除以16就是10进制数值
                                                                //因为DS18B20可以精确到0.0625度

                                                                //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emp0 = tt*10+5;               //放大十倍,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temp0=temp0/10;
                                return temp0;

}

/****** 串口通信初始化设置 **********/
void init_rs232(void)
{
                                 SCON=0x90;//10010000
                                                 /*
                                                         SM0=1;                  //方式二
                                                         SM1=0;
                                                         SM2=0;
                                                         REN=1;
                                                 */
                                 PCON=0x80;           //波特率为375000

}
/******************初始化************************************/
void         init_sys(void)
{
           LED1=1;
           LED2=1;
           t0=0;
           temp0=0;
}
/***********1号灯闪烁and 2号灯闪烁******************************/
void led1shan(void)
{
   LED1=0;
   Delay1ms(200);
   LED1=1;

}
  void led2shan(void)
{
   LED2=0;
   Delay1ms(200);
   LED2=1;

}
void main()
{
                  init_sys();          //初始化
                          init_rs232();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t0=Get_Tmp();
                                if(x==0)           // 初始化成功
                                {
                                led1shan();
                                }

                                Delay1ms(500);

                                SBUF=t0;                         //串口发送到电脑

                                while(!TI);
                                TI=0;

                                Delay1ms(1000);

   }
}

网友:
回复 楼主:

temp0 = tt*10+5; //放大十倍,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temp0 = tt*10+0.5; //放大十倍,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时间一定要弄好,18b20对时间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