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只有一半按键有效

楼主: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nst dofly[]={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keyscan(void);
void delay(uint i);
/*------------------------------------------------
                     Ö÷º¯Êý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
 DDRA = 0xFF;
 PORTA = 0xFF;

 DDRD = 0xFF;
 PORTD = 0xFF;
 while(1)
{
 key=keyscan();
  switch(key)
  {
   case 0x7e:PORTA=dofly[0];break;//0
   case 0x7d:PORTA=dofly[1];break;//1
   case 0x7b:PORTA=dofly[2];break;//2
   case 0x77:PORTA=dofly[3];break;//3
   case 0xbe:PORTA=dofly[4];break;//4
   case 0xbd:PORTA=dofly[5];break;//5
   case 0xbb:PORTA=dofly[6];break;//6
   case 0xb7:PORTA=dofly[7];break;//7
   case 0xde:PORTA=dofly[8];break;//8
   case 0xdd:PORTA=dofly[9];break;//9
   case 0xdb:PORTA=dofly[10];break;//a
   case 0xd7:PORTA=dofly[11];break;//b
   case 0xee:PORTA=dofly[12];break;//c
   case 0xed:PORTA=dofly[13];break;//d
   case 0xeb:PORTA=dofly[14];break;//e
   case 0xe7:PORTA=dofly[15];break;//f

  }

 }
}
/*------------------------------------------------
                  °´¼üɨÃ躯Êý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cord_h,cord_l;
 DDRD=0xF0;
 PORTD=0x0f;
 delay(100);
 cord_h=PIND&0x0f;
 if(cord_h!=0x0f)
 {
  delay(10000);
  if(cord_h!=0x0f)
  {
    cord_h=PIND&0x0f;
 DDRD=0x0F;
    PORTD=cord_h|0xf0;
 delay(100);
    cord_l=PIND&0xf0;
    return(cord_h+cord_l);
   }
  }return(0xff);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网友:
只是右半部分的8个按键有效,显示2 3 6 7 a b e f

把程序的 D口 换成 B口,就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没人理我啊,我说的不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