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练习】LaunchPad课后练习十之低功耗模式

楼主:
LaunchPad课后练习十之低功耗模式

1. 介绍

MSP430 可工作在一种活动模式(AM)和五种低功耗模式(LPM0~LPM4)下。通过软件设置控制SCG1SCG0OscOff CPUOffMSP430 可进入相应的低功耗模式。各种低功耗模式又可通过中断方式返回活动模式。不同的工作模式耗电情况不同,具体如下表所示:

2. 低功耗应用原则

最大化LMP3的时间,用32.768KHZ 晶振作为 ACLK时钟,DCO用于CPU 激活后突发短暂运行。

用接口模块代替软件驱动功能。

用中断控制程序运行。

用可计算的分支代替标志位测试产生的分支。

用快速查表代替冗长的软件计算。

避免频繁的子程序和函数调用。

在必要时才开启外围模块。

3. 应用——进入低功耗模式

_BIS_SR(LPM4_bits);

网友:
4. 例程

  1. /***********************************************
    **** LAUNCH PAD 学习之低功耗LPM4 ***
    **** MCU: MSP430 ***
    **** 作者: 常见泽 ***
    **** ***
    **** ***
    **** 2012.06.03.11:43 ***
    **** 实验现象: ***
    **** ***
    **** ***
    **** ***
    ***********************************************/

    #include <msp430g2452.h>
    void main(void)
    {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_BIS_SR(LPM4_bits); // Stop all cloc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