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芯片的去耦电容和接地应该怎么布局啊?

楼主:
每一个芯片的去耦电容和接地应该怎么布局啊?

网友:
尽量靠近芯片并降低接地阻抗,电流流向应为电源-去耦电容-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耦电容要尽量靠近芯片,PCB布线要尽量短,去耦电容的接地要就近打孔,不要将去耦电容的地和芯片的地直接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