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仿真器连接,一connect就死机

楼主:
我用TMS320VC5509A照着开发板设计了一块最小系统板,现在板子和仿真器链接后,一点击CCS3.3的DEBUG->connect,CCS就死机。现在情况是DSP无虚焊、短路(均用万用表挨个量过)。CLKOUT与晶振输出均正常。INT0:4均接了10K上拉电阻,ARDY也接了4.7K上拉电阻(因目前手里没有2.2K的),SCL\SDA都接了10K上拉电阻。同样的仿真器和CCS软件,用在开发板上就没有问题。都搞了一星期了,郁闷。大侠们指点下迷津啊

网友:
版主在吗

救命呀!困惑。。。迷茫。。。无助。。。。绝望。。。。郁闷。。。。。

网友:
帮你顶顶。你用的什么仿真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谢谢。我用的是TDS510仿真器

网友:
测一下你的电压是否都正确,慢慢来

网友:
楼主可以上电后按复位键,然后再点connect。

没有报错而是CCS直接死掉,情况比较复杂,有可能是电源问题,也有可能JTAG口连接问题,也不能排除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换个仿真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的电压量过了,是正常的。3.3V和1.6V。现在开发板都被我弄的也死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电压时正常的。我量电流时是35mA左右,不知道正不正常,板子是最小系统,即芯片、RC复位电路、电源、时钟、JTAG。
今天把DSP吹下来换了个新的,还是不行。。。。。。。这已经是第4块了。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感觉驱动出问题的可能不大。因为同样的驱动,同样的仿真器,同样的CCS3.3,用在开发板上就可以。唉。

不过开发板今天也让我弄的不行了。应该是仿真器坏了,也是connect不上,不过CCS不死。心急火燎啊

网友:
这么多天了,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