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求高速整形芯片

楼主:
各位高手,能否推荐一款高频整形芯片,输入是窄脉冲,要求输出时矩形波,74系列的整形芯片行不行?请高手指点~~多谢啦

网友:
你的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少?没有这个参数的选型是无意义的。

网友:
看你的频率高到什么程度?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