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复位电路的分析

楼主:
这个题目貌似很大白菜,然而,最近当我被一个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时,忽然发现,看似如此大白菜的电路,嘿嘿,不好意思,我也不会分析.......

费了半天劲,好像才终于说出了个大概。
但心里还是没啥底,于是决定在这发个帖,望各位老少看管给评论评论,可有什么错的地方。

电路稍后附件补上,其实没啥特别,就是最常见那个一开关一电容两电阻的事情。

因为这玩意多了一个电容,于是最初我在分析的时候,突然抓不到要领,比如我就想不通它什么时候放电,它充电算是比较好理解。

直到刚刚我终于想起了两个对付电容的分析方法,才慢慢想通了整个思路,现在整理如下:

首先,这是一个直流电路,故而,对于电容而言,在最终状态,它都等同于断开的开关。所以。

1.在初始状态,也就是开关不打上,1K电阻这个支路没连上的状态下,
   此时的电路简单的只是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串联,这就是个简单的一阶电路,最终状态就是,电容充满电,因为再没电压变化,也就没了电流流过,于是乎,等同于断开。
   这个时候,电容的负极自然是0电压,因为它经过电阻下地,而正极是电源电压,这里按5V算。

2. 当开关打上,这个时候,多了一条支路,从电源,经1K,过RESET脚,再经10K下地,这个时候,因为电容原先的状态是充满电的,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   等同于这个电路中有两个独立源,分析起来实在有点费劲,不过,我们可以有一个捷径。分析方法如下:
    利用那个原则,直流电路,电容的最终状态必然是等同于断开。
    所以,既然断开了,也就没他什么事,我们只管看 那两个电阻分压,这就实在简单不过了,鉴于两个比例是1:10,取个大概值,5V分,我算它1K占了0.4V吧,这样一来,RESET脚也就是4.6V了。
    那也同时意味着,最终状态,电容两端的压差是0.4V,而先前的状态,电容两端的压差却是5V,压差减小,这说明这个过程里,电容是放电的,当然了,它怎么放那是它的事,先不管,反正这个时候它放电,并且最后到达0.4V的压差,就停下来了,不再充电,也不再放电,保持这个状态。
    因此,按着不撒手的时候,RESET脚永远保持4.6V的高电位。

3.直到再次松开手,这个时候,又等于回到了原状态,1K这条支路撤了,没他什么事,于是又是简单的RC一阶电路,电容继续充电,充到满为止。又恢复到  RESET 0V电位的状态。
   如此往复。

上面是定性分析,好了,现在来说一些细节问题。

那个朋友因为实在不懂电路和单片鸡,因此他问了一个别人不会问的看起来有点可笑但其实很纯粹的问题,那这个电容要来干嘛?那个那个什么时间常数怎么用的?

   首先,我表示我和他一样,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不就2个机器周期,很短很短的时间,难道我直接通过开关一下打到电源一下打到地不行么?
   嗯,其实我也这么想过,为啥不行捏,不知道?
   也许,是因为,这个机械过程必然是抖动多多,那么,单片机就会被误复位N次,不晓得会不会出事,但应该是会的吧?

   那么,难道我要用一个硬件消抖电路来解决这个抖动嘛?
   我能想到的至少包括555在内组成的整形电路,或者用施密特反相器来做......但是,喂喂喂!注意,难道一个电容两个电阻不是比这玩意更简单么?
是啊,除非我要求很高,比如STC经常提到的,如果要求更高,它里头集成了 更高级的maxim什么什么复位芯片呢?

  所以,我想,原因大概是,既然没啥太大要求,那我还是用阻容搞定就算了吧。

   接下来,还有就是这个电容有啥用?
   显然,电容的作用是延缓这个高电平瞬间回到低电平的缓冲器。
   至于具体,我们在下面讨论时间常数时已经一并被解释了。
   这个,还时间常数呢?
   在最简单的一阶阻容电路下,这个时间常数,一般被定义为 电压升到或者降到原来的0.6倍时所花的时间,所以,我们一般取 0.6RC。
现在关键是,,这个C是无容置疑了。那,这个R是啥?
  这里两个电阻诶,到底是1K呢,还是8K呢,还是1K+8K呢,,,,,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实际上,这个电容,应该等同于 1K 和 8K 并联,为什么呢?也许你会说,纳尼!!并联!!

是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对于电容来说,这两个电阻对于它来说,入口就是电容的两个管脚,我们也说了,这个时候电容放电,电容放电就可以看成一个独立源,但是,那我本来还有一个5V电源呢?这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我们的电源等效定理。简单说,电源等效定理的基本原则是:
当一个电路中有多个独立源共同作用时,可以一个一个独立源分析,然后叠加起来,独立分析一个独立源时,对其他独立源的处理方式是让它不起作用,什么叫不起作用?
不起作用的意思就是说,理想电压源,让它短路,理想电流源让他开路,因为一个点上的电压等于0,0电压不就是电压源不起作用罗,同理,断开的电流源开路,开路不就0电流咯,如果对于实际源,那就要考虑上内阻了。不过这里,没他什么事,所以你就记住 恒压源短路,恒流源开路即可。

所以,我们那个5V电源就等于短路了,短路了,于是电源和地就成了同一个点,这个时候再看这个电路,你一定不会再怀疑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时候,1K和8K电阻并联了吧。
接下来事情就好办了。

R C都确定了,时间常数就出来了。

好了,分析完了。因为画图比较麻烦,所以我纯文字描述,真的很担心看起来让人很累啊~~~

网友:
关于R3

 估计设计者没想得那么复杂,仅仅是因C3容量大,怕开关合上瞬间有电弧,为防止触点寿命受损串入的限流,阻值以串联后不影响RESET的高电平为妥,其余并无太多考虑。
 感觉是1kΩ偏大了些,也许是试作时随手抓了个手头有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以前见到的一个电路是100欧配合10K。
这个估计是随便选的,不过也没啥太大问题,十一分之十。

网友:
很多u都内置软复位能力,要是这么简单都不懂我看让他种白菜去好了

网友:
其实这就是一个 暂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