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双向可控硅的控制问题

楼主:
第一次搞可控硅的电路,想向大虾们请教一下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信号的导通时,控制端的电压需要怎么处理,需要改变吗?

网友:
触发端需要一个控制脉冲,如果按导通角(或称占空比)控制,就要在某一相位给一触脉冲。如果是过零控制,需要控制它的通断比例。

网友:
可控硅是电流控制型器件,只需关心触发电流是否满足器件的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