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101A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 430F1101A下载程序后再无法写入了 请问如何擦写程序 本人新手 多谢指教啊

网友:
msp430F1101A

总是出现 no device found 驱动程序无误 仿真器没问题 如果是芯片问题 请问如何复位 或者在芯片有程序的情况下 将其擦除 重新下载程序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