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经常跑到空闲任务中是怎么回事?

楼主:
移植了一个UCOSII到一个硬件平台上,加了几个测试任务。。。

调试的时候发现好像系统经常跑到空闲任务OSTaskIdle中

设置的是任务1优先级为48,任务2优先级为51

任务1的循环执行完一次后OSTimeDly(2),任务2循环始终就绪状态,无时钟节拍延迟

照这样的设置是不是不可能进入到空闲任务OSTaskIdle啊?应该只能在任务1和2之间不断切换吧?

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ucos中规定每个任务都必须至少调用一次系统函数,这样才能引发任务的调度,实现多任务的编程。任务二无时钟延时,但应该是调用了其他引起任务调度的函数,而任务一正处于延时,所以系统跑到优先级最低的空闲任务。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你的任务2的程序,是不是有延时和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