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IO控制电源开关电路还有的救吗? 可否用三极管替代双向可控硅?

楼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37290-1-1.html

我用一块ARM9板子, 供电是锂电池3.7V;

目标:

我有3个设备(电动机;蜂鸣器;AD模块),这些模块都要5v才能工作。于是我就加一个升压板(3v升5V);但是我想控制这些模块的电源通断。于是用了4个双向可控硅Z0409MF,并用4个GPIO口来控制。(图上没有AD模块)。

升压板:3v-》5.5V,700mA;
电动机:
DC5V; 110mA; 供电在BELL上方的5V。
GPIO口:低电平=接地;高电平=3.3V。

现在的情况:

我能控制升压板的开关,GPIO口工作都正常(不接直流电动机的情况下)。但是当我接上直流电动机后,我无法控制直流电动机的通断。检测单片机,发现单片机的IO口电压变成5.5V了.

我觉得原因:当低电平有效时,感觉是A2脚的正向电压向G脚跑过去了,而不是回到A1脚。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不重新画板的情况下, 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解决办法:用三极管替代,我的PCB板已经做好了,3pin, 2.54间距,请问用什么规格的三极管比较好呢?,

网友:
累,看了好久。

用8050就行,但GPG8、GPG11、GPA12都就串入一个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GPG这些IO口: 不开机时,曾高组态。开机后,3.2V。 低电平=0v。

昨天买了8550, NPN型,试了一下,不行。

请问8050, 是在基极加串上电阻吗? 串多大的呢?

谢谢!

网友:
8550是PNP型的。当然不行。

串多大的电阻,一般根据它的放大倍数决定。你可以串个4.7K的试试。一般要在1~10K中间调整。

看你的图,你买8050时,要买那个to92封装中间是发射极的,可以直接接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1809-1-1.html###

我的ARM9的GPIO口属性:(GPG8)
关机时=0V,电阻好像是128K?
开机后=3.3V。电阻无穷大。
低电平=0V。电阻=0。
我就想, 关机时 开机时,他都不工作。只有低电平时工作

1. 因为昨天只买到8550. 我这种情况一定要用8050吗?
2. 请问1K的电阻起到什么作用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 , 我买的是TO-92封装的。方便接插。

左边的三极管是对升压板的负极进行开关。这个升压板是3V升5V。

其他2个三极管是对5V的负极进行开关。

请问这电阻如何计算啊?(我是写软件的,自己做个小东西,太菜了,不好意思!)

网友:
NPN和PNP主要就是电流方向和电压正负不同,说得“专业”一点,就是“极性”问题。
NPN 是用 B→E 的电流(IB)控制 C→E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低,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高,即 VC > VB > VE
PNP 是用 E→B 的电流(IB)控制 E→C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高,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低,即 VC < VB < VE
1.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npn。
2.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pnp。
3.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npn。
4.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pnp。
NPN和PNP型传感器的区别就是在与输出的电平不同,NPN输出低电平,PNP反之。

N是英文单词native的缩写,P是positive的缩写,分别代表正、负。N材料中导电的东西是电子、P材料中导电的是空穴。

mark一下,慢慢读

网友:
我应该符合第二条:

2.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pnp。

用低电平打开,输出是将负极进行开关。

网友:
可控硅通常用于交流场合的控制,用于直流要有阻断机制才行,显然楼主的应用并不满足,用晶体管或MOS管即可,特别是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作开关的管子的基极电阻的选择原则是,使基极电流大于C极电流的(Ic/ beta)倍。使其饱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再次回复!

我昨天搜索了好多资料看,大部分推荐我用MOS管。

但是三极管和MOS管,都有人遇到关不死的问题。
我觉得三极管很容关不死。因为是饱和模式。MOS管是截断模式,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C:
没有看到公共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公共地线

他们是共电源的, 负极就是GND.  G  A1 A2 中间的就是负极GND.